在PB中编译好的dll不能加载成功

楼主:
写了一个简单的按键驱动(流驱动),加入2440的bsp创建的工程中,修改了cfw.c,armint.c中的中断设置,注册表也改了(在bib文件中加入dll的话报警告说多次进入dll,所以就去掉了bib文件中的,警告也没了。),但是驱动就是不能用,一条打印信息都没有,没有加载成功,按键也没有反应,不知是不是还有地方需要修改呢?
还有注册表中的[HKEY......\最后的一串],这最后的一串到底是自己随便写一个呢,还是它有特别的含义?
还有在pb中编写dll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?

还望各位大侠指点迷津!

网友:
platform.bib文件
以及platform.reg文件都配置了吗?

你随便找个驱动看看他们在这两个文件是如何配置的即可。然后照着做。

网友:
这两个都改了的,还是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