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现在做驱动开发, 是用DDk好还是用WDK好呢?

楼主:
请问现在做驱动开发, 是用DDK好还是用WDK好呢?
因为我是新手,希望选一个从长远上看,较好的出发点。

没有说哪种技术不好的意思 呵呵, 望高人指点 谢谢

网友A:
DDK是WDK以前的名字,两者是同一开发包的不同版本,不同时期的版本是针对与不同版本的操作系统的,如果你要写Win2000及更早的系统驱动,应该用DDK,如果写XP之后的驱动应该用WDK。

网友:
DDK = Driver Develop kit
WDK = Windows Driver Kit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DDK是WDK以前的名字,两者是同一开发包的不同版本,不同时期的版本是针对与不同版本的操作系统的,如果你要写Win2000及更早的系统驱动,应该用DDK,如果写XP之后的驱动应该用WDK。

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