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程序

楼主:
    我在线调试C51的外部中断时,外部中断1怎么就是跳不出去呢?当INT1发生时,就一直循环着INT1,不再回到主程序了。下面是整个儿程序的代码(谢谢啦)

#include
#define LED P0
void delay(int);

main()
{
unsigned char i;
IE=0x85;
IT0=1;
IT1=1;
while(1)

{

  LED=0x00;
  delay(1000);
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LED=LED<<1;
         LED=LED+1;
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}
  }
}

void delay(int x)
{
  int i,j;
  for(i=0;i           for(j=1;j<=60;j++);
}

void INT0_ISR ( ) interrupt 0
{
  unsigned char i;
  LED=0xff;
  for(i=0;i<20;i++)
  {
          delay(1500);
    LED=~LED;
  }
}

void INT1_ISR () interrupt 2
{
   unsigned char i;
   for(i=0;i<10;i++)
   {
     LED=0x7f;
     delay(256);
     for(i=0;i<7;i++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LED=(LED>>1)|0x80;
             delay(256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IT1=0;
        }

}

网友:
清标志位了没?

网友:
看你在中断里做延时就不想说什么了。

网友:
试试边沿触发。

网友:
不好意思,我刚学习中。那个中断内部程序应该放在外部执行的,这个程序为了检测外部中断

网友:
负缘触发和电平触发都试过了,但是在执行中断1的时候,还是没有跳出去

网友:
第一个中断没处理完,第二个中断又出来了,中断根本就执行不完,哪还有地方执行别的?
不是跳不出来,是一直有之行不完的中断在发生。
问题主要在你的中断要执行的东西太多。
你的所谓延时完全是靠CPU执行很多次运算来的延时,CPU一直在忙于执行你的

void delay(int x)
{
  int i,j;
  for(i=0;i
  for(j=1;j <=60;j++);
}

哪还有空去管别的,还没忙完,中断又产生了,又继续忙,你的CPU准被你累死不可。

网友:
嗯,那个延时函数我送了256的外部循环,256*60us的延时应该会执行完的吧,在INT0_ISR()里面也是跳出了的啊!!

网友:
外部中断1怎么来的,是脉冲?,周期多少?是不是大于中断执行时间?

网友:
完全的程序都在上面了,谢谢啊

网友:
首先一点原则:
不管能不能执行完,在中断里都尽量不要执行过多的代码,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下一个中断什么时候来,如果处理的慢不就丢了一个中断?这要是在数据通信时还不被你搞死;
再者你的触发是外部的,你不能控制它什么时候发生,你怎么能保证它下次来的时候能完成。
如果你非要这样做,那就在进入中断后把中断关了,EA=0;然后执行完中断后再打开。明白?

网友:
明白啦,谢谢啦,解决了O(∩_∩)O

网友:
和2楼一样,中断里面最好不用延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