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vr或单片机可以运行wince操作系统吗

楼主:
如题,如果可以怎么做,不可以请大家帮我推荐可以在那样的单片机里运行的操作系统,谢谢了

网友A:
单片机应该是不行的,去找其他的RTOS吧

网友B:
有MMU就可以,AVR单片机也有ARM架构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单片机应该是不行的,去找其他的RTOS吧

请问您知道单片机的其他的RTOS?我正在找苦于没有合适的,能推荐一款吗哪怕花钱买都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MMU就可以,AVR单片机也有ARM架构的

我现在用PIC单片机系统(电路系统已经很成熟),可以推荐这上面的RTOS吗?要求实时性强!

网友C:
如果单片机可以,那么真是神了。没有MMU不行。
AVR 可以跑ucos。

wince linux等是高级操作系统啊,NK都几十M,都把单片机压死了。

网友D:
也可以上uclinux啊

网友:
去移植ucos吧。

uclinux如果是32位的,可以考虑移植。

wince只至此32位的ARM(ARM9以上),MIPS,SH4,X86

网友:
我对芯片了解的不多,但是跑linux或wince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MMU,做虚拟内存管理,不过貌似曾经听过现在的linux2.6内核能在无MMU的CPU上跑,不知道是否是真的

网友:
uclinux需要MMU吧

网友E:
uclinux不需要MMU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uclinux不需要MMU吧

不需要也不行,单片机的程序存储器才一点点大,存不下内核的。不行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如果单片机可以,那么真是神了。没有MMU不行。
AVR 可以跑ucos。

wince linux等是高级操作系统啊,NK都几十M,都把单片机压死了。

是的,公司里也讨论过了(wince,linux都是普通的嵌入式操作系统)。
我提问的目的是请大家有没有知道可以在单片机(前提单片机是存储量大的,如有的PIC单片机)运行的稍微特殊的RTOS系统。据同事说有这样的但我的同事也不太了解这一块,公司又急需这样的操作系统。
所以请大家推荐推荐

网友:
单片机一般都是8,16位的。如果有32位的,基本不叫单片机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去移植ucos吧。

uclinux如果是32位的,可以考虑移植。

wince只至此32位的ARM(ARM9以上),MIPS,SH4,X86

恩 谢谢。UCOS查了一下可以基本满足要求。不知好学不,能否指点一下在哪里找UCOS的资料?
我们公司没有人会UCOS,我只会wince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也可以上uclinux啊

谢谢,UCLINX不能满足实时性
我是做测试发动机的项目,软实时性必须满足。公司用单片机做,这样只能在寻找相关的软件系统。。。

网友:
单片机+操作系统 公司的目的是可以是软件模块化增加软件的健壮性,以后可以少该程序。至于单片机系统是公司已经成熟的系统,一段时间是不会改的。
所以在这里请大家推荐一下有没有可以在单片机(如PIC)上可以运行的特殊一点的RTOS.

网友:
用vworks吧,美国军方的RTOS实时性做的最好的,如果要求的功能不是很麻烦就自己弄个简单的操作系统晒。

网友:
推荐一本书,非常适合UC/OS学习,网上也可以下载,系统源码。

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UC/OS-II
作者: (美)Jean J.Labrosse 邵贝贝译
语言: 中文

相当于UC/OS-II相当于系统的详尽说明书,英文原版由UC/OS-II系统编著。读者只需要一些C语言的基础,如果有操作系统的基础就更好。

本书将UC/OS-II分为各个模块来讲解,几乎对所有的语句都作了注释和分析,读者可以挑选对自己工作有用的模块章节来阅读而不必通读全书。

另外,本书不仅仅是简单的翻译,邵贝贝教授将其多年的嵌入式系统实际工作经验也溶进了本书中,是嵌入式操作系统类图书的典范。开发UC/OS-II开发系统必备书籍。

网友:
ucos好学,总共只有5000多行代码吧。全部是C语言的。
楼主搞了wince,ucos自然就不在话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