驱动为何会装载后马上卸载?

楼主:
写了个USB转COM口的驱动,但是为何系统启动过程中装载完驱动就迅速卸载?
打印信息,
USBToCOM::Process Attach
USBToCOM::Process Detach

sources文件

RELEASETYPE=PLATFORM
TARGETNAME=ucom
TARGETTYPE=DYNLINK
DLLENTRY=DllEntry
DEFFILE=ucom.def

SOURCES= \
    ucom.c \

ucom.def文件

LIBRARY        UCOM
EXPORTS
        UCOM_Init
        UCOM_Deinit
        UCOM_Open
        UCOM_Close
        UCOM_Read
        UCOM_Write
        UCOM_Seek
        UCOM_IOControl
        UCOM_PowerUp
        UCOM_PowerDown

注册表文件
[HKEY_LOCAL_MACHINE\Drivers\BuiltIn\UCOM]
   "DLL"="ucom.dll"
   "Prefix"="UCOM"
   "Index"=dword:1
   "Order"=dword:6
   "FriendlyName"="USB to COM Driver"
   "Ioctl"=dword:0

在这些函数中都有一定的打印信息,DNW没有显示这些函数的任何信息,说明根本就没调用这几个函数,连续执行了两次DllEntry(),分别Attach和Detach。
并且前些天也写过其他的驱动,那两个驱动工作都很正常,今天的这个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同的地方,搞不懂这个驱动为什么会这样。

请高手指点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多加点调试消息

网友:
这个说明你的

UCOM_Init 函数出了问题

通常是异常造成加载失败就卸载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多加点调试消息

每个函数的入口处都已经有调试信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说明你的

UCOM_Init 函数出了问题

通常是异常造成加载失败就卸载的。

我的UCOM_Init刚一进就要打印信息的,但是DNW没显示出来,应该是还没调用UCOM_Init吧?

网友C:
platform.bib 內有加入 ucom.dll 嗎??

Paul, Chao @ Techware

网友B:
UCOM_Init会在加载的时候调用的,你现在信息都没有打印,肯定不能加载成功了。就从这里开始检查起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platform.bib 內有加入 ucom.dll 嗎??

Paul, Chao @ Techware

加了,否则也不会出现加载和卸载的打印信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UCOM_Init会在加载的时候调用的,你现在信息都没有打印,肯定不能加载成功了。就从这里开始检查起吧。

正常情况下DllEntry之后就要调用UCOM_Init了,这些事应该都是WINCE做的,并且在DllEntry中我也返回了1,如果能正常调用UCOM_Init我也就能调试了,但是是它没调用UCOM_Init啊

网友C:
Prefix 一般都是 3 characters, 可以 4 個嗎??

蓋有之矣, 吾未之見也

建議將 ucom.def & ucom.cpp 中 UCOM_xxxx 改為 UCO_xxxx
並將 platform.reg 中的 "Prefix"="UCOM" 改為 "Prefix"="UCO"

Paul, Chao @ Techware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Prefix 一般都是 3 characters, 可以 4 個嗎??

蓋有之矣, 吾未之見也

建議將 ucom.def & ucom.cpp 中 UCOM_xxxx 改為 UCO_xxxx
並將 platform.reg 中的 "Prefix"="UCOM" 改為 "Prefix"="UCO"

Paul, Chao @ Techware

多谢,我看了看其它的def怀疑可能是这个毛病,只改了那几个函数的XXX,还是不行,忽略了Prefix,现在已经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