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MU地址映射问题

楼主:
各位大侠好!
小弟最近在调试wince5.0的bootloader时遇到了问题,是这样的:cpu是ATMEL9261(926ej-s),在startup.s中没有启用MMU之前程序运行很好!但是当执行完mcr      p15, 0, r1, c1, c0, 0 后,灯也没亮,程序就飞了,请大家赐教啊,谢谢!!
ACTIVATEMMU
    ; The 1st Level Section Descriptors are setup. Initialize the MMU and turn it on.
    ;
    mov     r1, #1
    mcr     p15, 0, r1, c3, c0, 0   ; Set up access to domain 0.
    mov            r0, #0                  ; ********I PLUS
    mcr     p15, 0, r0, c8, c7, 0   ; Flush the instruction and data TLBs.
    mcr     p15, 0, r0, c7, c10, 4  ; Drain the write and fill buffers.********I MODIFY

    mov     r1, #0x78               ; Bits [6:3] must be written as 1's.
    orr     r1, r1, #0x1            ; Enable MMU.
    orr     r1, r1, #0x1000         ; Enable IC.
    orr     r1, r1, #0x0800         ; Enable BTB.
        ;orr     r1, r1, #0x50000         ;16,18bit SBO
    orr     r1, r1, #0x4            ; Enable DC.
    ldr     r2, =VirtualStart       ; Get virtual address of 'VirtualStart' label.
    cmp     r2, #0                  ; Make sure no stall on "mov pc,r2" below.
    beq                STALL2

    ; Enable the MMU.
    ;
    mrc     p15,0,r2,c1,c0,0
    orr     r1, r1, r2

    nop
    nop
    nop

    mcr      p15, 0, r1, c1, c0, 0   ; MMU ON:  All memory accesses are now virtual.

    nop  (此句程序跑飞)
    nop
    nop

        LDR      r3,=0x01000000   (此处是点灯,使用的是pio口的物理地址)
        LDR      r4,=0xFFFFF430
        STR      r3,[r4]

网友:
牛人啊!一般我只用芯片公司整好的BOOTLOADER!!!

网友:
我也是从别人的bootloader上修改罢了.请问楼上还遇到过这个问题??

网友:
引用楼主 kkkcxf1981 的帖子:
LDR      r3,=0x01000000  (此处是点灯,使用的是pio口的物理地址)
LDR      r4,=0xFFFFF430
STR      r3,[r4]

MMU开了还能是物理地址吗?
如果开了MMU,再使用物理地址,再执行两条指令就会产生异常。

网友:
没有,我没仔细整过BOOTLOADER!

网友:
可能和表有关,附上mmu地址影射表:
AT91SAM9261EK_VA_BASE_RE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Q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9FF00000
AT91SAM9261EK_VA_BASE_LC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QU                0x9FE00000     ;LCD
AT91SAM9261EK_VA_BASE_SRA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Q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9E700000
AT91SAM9261EK_VA_BASE_NOR_N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Q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84100000
AT91SAM9261EK_VA_BASE_NOR_bootloade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Q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84000000
AT91SAM9261EK_VA_BASE_SDRA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Q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80000000

AT91SAM9261EK_BASE_SRA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Q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0300000
AT91SAM9261EK_BASE_SDRA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Q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20000000
AT91SAM9261EK_BASE_LC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Q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30000000
AT91SAM9261EK_BASE_NOR_N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Q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40000000
AT91SAM9261EK_BASE_NOR_bootloade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Q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10000000
AT91SAM9261EK_BASE_RE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QU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FFF00000
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;
; TABLE FORMAT
;       cached address, physical address, size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ALIGN
g_oalAddressTable

        DCD     AT91SAM9261EK_VA_BASE_REG,      AT91SAM9261EK_BASE_REG,     1       ; Internal registers.
        DCD     AT91SAM9261EK_VA_BASE_SRAM,     AT91SAM9261EK_BASE_SRAM,    1       ; INTERNAL SRAM (160KB).
        DCD     AT91SAM9261EK_VA_BASE_SDRAM,    AT91SAM9261EK_BASE_SDRAM,   64      ; AT91SAM9261EK SDRAM (64MB).
        DCD     AT91SAM9261EK_VA_BASE_LCD,      AT91SAM9261EK_BASE_LCD,     1       ; LCD registers.
        DCD        AT91SAM9261EK_VA_BASE_NOR_NK,   AT91SAM9261EK_BASE_NOR_NK,  64      ;  NOR
        DCD        AT91SAM9261EK_VA_BASE_NOR_bootloader, AT91SAM9261EK_BASE_NOR_bootloader, 1      ; NOR

        DCD     0x00000000, 0x00000000,  0      ; end of table

网友:
谢谢gooogleman 指教.
我在mcr      p15, 0, r1, c1, c0, 0  ;之后加了bl test,还是没有看到灯亮啊??有听说和地址影射表有关??
void test(void)
{
   AT91PS_PI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ioa                = (AT91PS_PIO) OALPAtoVA((DWORD) AT91C_BASE_PIOA, false);
   while(1)
   {
            //*(unsigned int *)0xFFFFF430 |=0x01000000;//PA24置1
           pioa->PIO_SODR |=0x01000000;
   }
}

网友:
开启MMU之前要把内存映射表基址放到协处理器的寄存器上

的,这样CPU才能取到虚拟地址,你现在直接弄个开启MMU的命令是没有作用的。

你的开发板难道没有bootloader?那这个芯片要重新开发一个bootloader挺难的。

网友:
你说的是这个吧:
; Set the TTB.
    ;
    ldr     r9, =AT91SAM9261EK_BASE_MMU_CFG         ; Physical address of the first-level table
    ldr     r0, =0xFFFFC000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and     r9, r9, r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Mask off TTB[31:0] (must be 0's).
    mcr     p15, 0, r9, c2, c0, 0             ; Set the TTB.
我这个已经执行过了,而且我随意选了两个descriptor地址,在SRAM内存里看过descriptor值也是正确的

网友A:
我的板子是自己搭建的,买来的bsp对应的硬件和我的也不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板子是自己搭建的,买来的bsp对应的硬件和我的也不一样

哦,那你可以把他的MMU的部分移植过来啊,
除非你把内存改大了,不然我觉得都是一样的,如果改大了内存就在那张表上添加即可。

我的本来就可以用的,所以我随便改动一下,就能实现自己想要的。

资料不多的芯片不敢用,找个人交流都难。

网友:
试过在没有开启mmu情况下,程序是可以正确点灯的,应该就是开启出问题了,请gooogleman 大侠帮忙啊

网友:
试过在没有开启mmu情况下,程序是可以正确点灯的,应该就是开启出问题了,请gooogleman 大侠帮忙啊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不敢,现在我自己忙的要死,不像去年了,现在要做公司的事情了。

网友:
自己继续看看,希望有做过的朋友帮帮忙啊

网友:
需要在开启mmu后 用mov pc指令切换到虚地址

    ldr   r1, =VirtAddr
    mcr      p15, 0, r1, c1, c0, 0  ; MMU ON:  All memory accesses are now virtual.

    nop

    mov pc, r1

VirtAddr:

LDR      r3,=0x01000000  (此处是点灯,使用的是pio口的物理地址)
LDR      r4,=0xFFFFF430
STR      r3,[r4]

VirtAddr标号的值必须是虚地址

网友:
请问hhyh612 :
1:
ldr  r1, =VirtAddr
mcr      p15, 0, r1, c1, c0, 0  ; MMU ON:  All memory accesses are now virtual
怎么会把VirtAddr 值赋值给了cp15?
2:怎么能确保VirtAddr标号的值必须是虚地址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1:
ldr  r1, =VirtAddr
mcr      p15, 0, r1, c1, c0, 0  ; MMU ON:  All memory accesses are now virtual
怎么会把VirtAddr 值赋值给了cp15?

我估计这是hhyh612 老兄的笔误。不能这么弄的,你原来这样才行。
2:怎么能确保VirtAddr标号的值必须是虚地址??

这个问题问的真是好,这个eboot.bin打包是由eboot.bib控制了,这个eboot.bib里面使用 的是虚拟地址
这个VirtAddr标号如果没有强行定义为物理地址,那么默认就是虚拟地址的。
如果想使用物理地址那么一般使用这个方法
标号 EQU  物理地址
在以后这个标号就是物理地址

网友:
哦,原来如此!多谢gooogleman指教,呵呵
我再试试hhyh612说的方法...

网友:
问题依旧.
请问:我的cpu寄存器的物理起始地址为:AT91SAM9261EK_BASE_REG EQU 0xFFF00000 ;对应的虚拟地址为
AT91SAM9261EK_VA_BASE_REG EQU 0x9FF00000 ,pioA的输出设置寄存器物理地址为0xFFFFF430,转换后的虚拟地址为0x9FFFF430,如果想在打开mmu后再点灯,是否可以这样直接对0x9FFFF430地址进行操作??
LDR      r3,=0x01000000
LDR      r4,=0x9FFFF430
STR      r3,[r4]

网友:
看看CONFIG。BIB文件里面的地址映射关系

网友:
你把你的内存映射表贴上来看看,你们的映射怎么那么奇怪的。

网友:
上面的是cfg.inc里的内容
eboot.bib里如下:
MEMORY

;   Name     Start     Size      Type
;   -------  --------  --------  ----
    EBOOT    80000000  0003C000  RAMIMAGE
    EBOOT    8003C000  00004000  RESERVED ;Must match in Eboot\startup.s
    RAM      80040000  00010000  RAM
    PSHEAP   80050000  00008000  RESERVED
    DRVGLOB  80058000  00001000  RESERVED

CONFIG

        AUTOSIZE=OFF
        COMPRESSION=OFF
        PROFILE=OFF
        KERNELFIXUPS=ON

        ROMSTART=80000000
        ROMWIDTH=32
        ROMSIZE=00015400;85ko do not change !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size of the generated eboot.nb0,eboot.nb1,..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size of the EBOOT section, limited by the internal SRAM. The size must be 80ko to be upadatable by FirstBoot

MODULES

;   Name    Pat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mory Type
;   ------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        -----------
    nk.exe  $(_TARGETPLATROOT)\target\$(_TGTCPU)\$(WINCEDEBUG)\eboot.exe  EBOOT

网友:
我再cfg.inc中尝试着只映射SRAM,SDRAM,和REG,看看是否映射成功..

网友:
EBOOT    80000000  0003C000  RAMIMAGE

从这个来看,你的虚拟地址是从0x80000000  开始的,你上面那个是表吗?怎么我感觉我们的2440的差距这么大呢?你再找找。

网友B:
没用过这款芯片。没看到物理地址0接的什么。是不是这款CPU有片上FLASH,内置一个bootloader?
你在激活MMU应该马上执行mov pc, r2,因为这时候已经是虚拟地址了,还在哪儿点什么灯,不是自己找死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用过这款芯片。没看到物理地址0接的什么。是不是这款CPU有片上FLASH,内置一个bootloader?
你在激活MMU应该马上执行mov pc, r2,因为这时候已经是虚拟地址了,还在哪儿点什么灯,不是自己找死吗。

哈哈,貌似楼主的芯片内部是有bootloader的,
我记得一个朋友说过。

楼主还是不能照着2440等做。

网友:
这篇能加精了。

网友:
回singlerace :
1:这个cpu在设置一个BMS引脚的情况下可以将接在cs0(0x1000,0000)的NOR FLASH直接映射在0地址,上电后可立即执行flash.
2:cpu内部是有一个bootloader,但是放在了ROM中,无法改变
3:照您所说,执行完开启后需立即执行mov pc, r2,我试过,如下:
ACTIVATEMMU
    ; The 1st Level Section Descriptors are setup. Initialize the MMU and turn it on.
    ;
    mov     r1, #1
    mcr     p15, 0, r1, c3, c0, 0   ; Set up access to domain 0.
    mov            r0, #0                  ; ********I PLUS
    mcr     p15, 0, r0, c8, c7, 0   ; Flush the instruction and data TLBs.
    mcr     p15, 0, r0, c7, c10, 4  ; Drain the write and fill buffers.********I

    mov     r1, #0x78               ; Bits [6:3] must be written as 1's.
    orr     r1, r1, #0x1            ; Enable MMU.
    orr     r1, r1, #0x1000         ; Enable IC.
    orr     r1, r1, #0x0800         ; Enable BTB.
        ;orr     r1, r1, #0x50000         ;16,18bit SBO
    orr     r1, r1, #0x4            ; Enable DC.
    ldr     r2, =VirtualStart       ; Get virtual address of 'VirtualStart' label.
    cmp     r2, #0                  ; Make sure no stall on "mov pc,r2" below.
    beq                STALL2

    ; Enable the MMU.
    ;

    nop
    nop
    nop

    mcr      p15, 0, r1, c1, c0, 0   ; MMU ON:  All memory accesses are now virtual.
    nop
    nop
    nop

    ; Jump to the virtual address of the 'VirtualStart' label.
    ;
    mov     pc, r2                  ;
    nop
    nop
    nop

    ;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;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; The MMU and caches are now enabled and we're running in a virtual
    ; address space.
    ;

    ALIGN

VirtualStart
    ; ALIGNRAM 2

    ;  Set up a supervisor mode stack.
    ;
    ; NOTE: These values must match the OEMAddressTable and .bib file entries for
    ; the bootloader.
    ;
        LDR      r3,=0x01000000
        LDR      r4,=0x9FFFF430   (此处是点灯程序,如我在19楼所说的那样换成了虚拟地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9FFFF430,试过灯还没亮,不知这样是否正确??)
        STR      r3,[r4]

真的很感谢大家的帮忙啊!!

网友:
回gooogleman :
EBOOT    80000000  0003C000  RAMIMAGE 这句是在eboot.bib里的,印射表就如我在22楼贴出的那样,还没找出哪里有不对的地方...

网友B:
立即执行的意思是中间的nop指令也不要,马上跳转
LDR      r4,=0x9FFFF430这句改成:
LDR      r4,=0xBFFFF430

网友A:
搞了半天还没效果,请教各位大侠:如果想在 mcr      p15, 0, r1, c1, c0, 0  之后点灯,该如何设置寄存器的地址呢,就是一个pioA的输出寄存器(物理地址为0xFFFFF430)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搞了半天还没效果,请教各位大侠:如果想在 mcr      p15, 0, r1, c1, c0, 0  之后点灯,该如何设置寄存器的地址呢,就是一个pioA的输出寄存器(物理地址为0xFFFFF430)?

为啥不再c文件点灯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搞了半天还没效果,请教各位大侠:如果想在 mcr      p15, 0, r1, c1, c0, 0  之后点灯,该如何设置寄存器的地址呢,就是一个pioA的输出寄存器(物理地址为0xFFFFF430)?

你原先那个虚拟地址估计是已经cached了,照着singlerace 做,使用uncached地址也不行吗?

引用 网友B:
立即执行的意思是中间的nop指令也不要,马上跳转
LDR      r4,=0x9FFFF430这句改成:
LDR      r4,=0xBFFFF430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
为啥不再c文件点灯呢

汗,连汇编都过不了,在C电灯,更不可能

网友:
问题解决!!
十分感谢大家的帮忙!特别要感谢singlerace !!您的一句话真是立竿见影啊!!!

过程如下:
我按照您所说的将
LDR      r4,=0x9FFFF430这句改成:
LDR      r4,=0xBFFFF430
又将开启前后的几个nop全部去掉.
程序成功执行到VirtualStart,并成功点灯,呵呵

问题是解决了,顺便想搞个明白,为什么要对uncached,unbuffered的地址空间(0xA000,0000-0xC000,0000)中的对应地址操作,而不是对cached,buffered,的地址空间(0x8000,0000-0xA000,0000)中的对应地址操作才能成功呢??
再次请singlerace赐教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