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下的thread message丢失问题?

楼主:
这样的
线程A不停地malloc数据,通过PostThreadMessage()把数据块的指针发送给另外一个线程。
线程B while地GetMessage(),将数据块保存至文件,并free掉。

现在发现这样做的情况下,会发生内存泄露,后来我设置了一个变量,每次PostThreadMessage成功就+1
getmessage后-1。
最后打印出来的结果都是正数。也就是说有些消息丢失了。

我想问的问题是:
1、在thread B接收速度比thread A快的情况下,会有消息丢失的情况发生么?
2、在thread B接收速度比thread A快,但偶尔A会有数据突发,这样的情况下,消息会丢失么?是否跟消息队列的buffer大小有关?

谢谢!

网友:
使用同步机制

网友:
malloc和Free要配对。所以如果两者速度不一样,就不确定能配对了,就可能有泄漏的情况了。同意楼上的,加入同步比较好~

如果B比A快的话,而且处理也快的话,在A下一次触发前完成,应该没问题。如果A比B快,就危险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