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与混合信号

楼主:
微控制器MCU
DSP与ARM处理器
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
意法半导体-低功耗射频
MEMS传感器
ADI工业技术
ARM技术
Linux与安卓
实时操作系统RTOS
编程基础
国产MCU
瑞萨电子MCU
51单片机
电机驱动控制(Motor Control)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开关电源学习小组
LED专区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TI无线连接
测试/测量
电路观察室
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
ADI工业技术
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
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
MicroPython开源版块
创新实验室
以拆会友
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
聊聊笑笑闹闹
求职招聘
为我们提建议&公告
ADI工业技术论坛
ADI工业技术论坛
播放器在wince5.0中,无法准确的定位播放位置

网友(2009-03-26):
播放器在wince5.0中,无法准确的定位播放位置
先详细解释一下标题的意思。
我的播放器运行在wince5.0中,我编写了各种各样的播放器,有使用WMP的,有使用TCPMP的,有使用用DSHOW的,都会有这么个情况:
我要跳转到视频的某个位置,比如说10s,不能准确的设置到10s,而是其它的一个位置,比如说9s.
现在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,但可以肯定,不是应用层的问题。我用的图像处理芯片是SM502,在2440平台上运行.
谢谢!
播放器
问题
应用层
WindowCE

网友A:
如果每次偏离一样的话,上层将就一下变通一下,比如:你定10秒,他到9秒,那你界面上9秒,应用程序中定10秒就行了
如果你要弄底层的话那比较麻烦,估计得找原厂罗

网友B:
请问楼主用什么语言做的播放器?我也正做播放器,有很多问题想咨询楼主。

网友C:
这个问题,应该是和视频相关的,不是程序可以处理的问题。
在视频中,跳转只能跳转到关键帖,如果指定的位置不是关键帧时间点,时间就会出现一个指定位置附近的时间点,此时间点即是关键帧的时间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