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S或keil下面做结构数据对齐时候应该怎么写

楼主:
请问在ADS或keil下面做结构数据对齐时候应该怎么写? 我这样写编译报错:
__packed struct ieee80211_country_ie_triplet{
        union {
                 __packed struct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8 first_channe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8 num_channels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8 max_power;
                }chans;
                 __packed struct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8 reg_extension_i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8 reg_class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8 coverage_class;
                }ext;
        }country;
};

网友:
报错, 报什麽错?? 可否请 lz 将错误讯息一并贴出.

Paul, Chao @ Techware

网友:
ADS下好像应该是
struct __packed
这样来写

Keil的写法不一样,好像应该是struct{}__packed

网友:
比如以下:
__packed struct ieee80211_country_ie_triplet{
        union {
                 __packed struct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8 first_channe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8 num_channels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8 max_power;
                }chans;
                 __packed struct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8 reg_extension_i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8 reg_class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8 coverage_class;
                }ext;
        }country;
};

在ADS下编译报错:
(Serious) C23797E: cannot have member 'country'of type unpacked 'union' in '__packed' 'struct ieee80211_country_ie_triplet'
......

网友:
搞定了.原来是union前也要家__packed才可以.

网友:
我有太多的结构需要做数据对齐. 请问在keil下面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法做到所有结构体均以1字节对齐?

网友:
用__packed来做不可以吗?

网友:
__packed在很多结构嵌套中编译出错. 我换成keil for arm没问题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