汪斌的EVC

楼主:
请问,有谁知道汪斌老师的EVC高级编程书里边的实例要怎样调试运行?他是一个一个的单个函数程序清单啊。

网友:
引用楼主 gyzwl 的回复:
请问,有谁知道汪斌老师的EVC高级编程书里边的实例要怎样调试运行?他是一个一个的单个函数程序清单啊。

呵呵。楼主的结贴率太低了。
是汪兵老师书吧?

网友A:
汪兵老师啊,我帮你问问,看看他自己能不能来回你的帖子,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汪兵老师啊,我帮你问问,看看他自己能不能来回你的帖子,呵呵

搞笑

网友:
不要忽悠他啦!!

网友:
把EVC+SP4以及相关的SDK安装成功后,按着书中的步骤就可以编写出程序了,没其它的技巧……

网友:
各位大侠,我是初学者,对EVC的使用还不熟悉。我不知道它提供的是一个个的类的函数实现,并不是有头有尾的程序,怎样才能把这些函数进行调试运行?可不可以详细说说!!

网友:
老兄我毕业设计用了它的例子,我装个PPC2003 的SDK就可以了,你咋不行呢

网友:
还有,我运行他提供的工作区文件,但是一Build生成项目就将PPC的模拟器打开,并没有看到编译生成的应用程序在哪里。

网友:
书后的程序师可以用的。。他的code是evc3的

在EVC中Build-》Configurations中可以添加cpu,选择合适的sdk。我是用wince4.2还是5.0的emulator

如果出现
uafxwce.lib(afxmem.obj) : error LNK2005: "void * __cdecl operator new(unsigned int)" (??2@YAPAXI@Z) already defined in coredll.lib(COREDLL.dll)
uafxwce.lib(afxmem.obj) : error LNK2005: "void __cdecl operator delete(void *)" (??3@YAXPAX@Z) already defined in coredll.lib(COREDLL.dll)

则把Project Setting-》Link 中Category选择Input,然后把Object/library modules:中的全删了,然后把Ignore libraries也全删了。

出现corelibc.lib(pegwmain.obj) : error LNK2019: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WinMain referenced in function _WinMainCRTStartup

则Project --> Settings... -->Link --> Category选Output --> Entry-point symbol
            -->把WinMainCRTStartup改成wWinMainCRTStartup or _DllMainCRTStartup

这个我试过了,是可以用的~~~

网友:
不过在evc下面写程序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去调试。。只能通过MessageBox来输出一些信息。。。如果有谁知道可以在我eeworld空间里面回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