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VC6.0代码迁移至WINCE环境的问题

楼主:
大家好,请教一下,我有个VC程序想迁移到WINCE下,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简单快捷的修改方案,还是要重新在EVC下重新组织代码?
是不是VC下的代码并不完全被WINCE接受的?

网友:
建议在evc下重新组织代码,然后修改编译错误的地方..
有些api之类可能用不了,只能用其他方法替换.

网友:
是的,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一点不改就移植过去的。

这个也要看具体的程序了。

WINCE 操作系统在设计的时候就充分考虑了兼容性,这本身就是微软的优势;

所以说,大部分是兼容的;但肯定不可能完全兼容,毕竟是两种平台。

你可以先说说这个 VC6 程序做了些什么,用到什么技术。

网友A:
建个EVC工程,将VC的代码帖过来

编译、修改错误

网友:
没有其他的办法,XPE上就没有这么复杂

网友:
搭建evc环境,copy code
然后编译,排错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建个EVC工程,将VC的代码帖过来

编译、修改错误

具体怎么弄呢?
代码全部直接贴过来吗???
急啊~~能告诉我不~

网友B:
不是这样的,上面的方法都很笨重,而且速度慢。

其实真正移植一个基于VC/MFC建立的项目到WINCE上,只需一分钟内就搞定,并跑到板子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这样的,上面的方法都很笨重,而且速度慢。

其实真正移植一个基于VC/MFC建立的项目到WINCE上,只需一分钟内就搞定,并跑到板子上。

真的?假的?

LZ说说看如何做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