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SIM300C休眠问题,为什么休眠之后连接不上GPRS了?

楼主:
本人新手,希望各位高手能帮忙指点一下~~~
我使用SIM300C进行GPRS传送数据,传送完一次数据之后,就将DTR引脚置为高电平,(手册上说这样可以休眠的),之后节点通过短信唤醒之后,仍然无法通过GPRS传送数据,报告的错误是PDP DEACT ,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,一直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。
请求各位帮忙解决一下。

网友:
帮你顶,

打电话给模块厂家

网友:
谢谢LS的了,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呢?

网友:
因为模块当时是在代理商那里购得的,他都不懂这个东西哦,没法问的哈~~
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?
请求路过的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吧~~

网友A:
休眠之后需要重新建立连接的。

网友:
唤醒 后,楼主重新进行建链等GPRS 配置流程试试;应该可以吧

还可以试试发送短信、电话等功能。

网友:
唤醒之后发短信是没问题
可是一旦发GPRS数据就不行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休眠之后需要重新建立连接的。

是重新建立连接的啊,可是就是数据发送不成功~~

网友:
关闭以下场景,重新连接一次试试

网友:
有可能是时钟信号还未被送入。

网友:
休眠时,模块功耗很小,只保留自身运行的最小功耗。唤醒后,模块只要注册到GSM网络就可以发送短信了,但没有建立链路的过程。

网友:
做了那么久的实验,终于算是找到了大致的原因
模块进入connect ok状态才能正常发送数据,但是进入这个状态需要一定的时间(2s以上),使用单片机控制的话,这个时间有点儿久,所以在没有connect ok的情况下发送数据会出错的
使用AT+CIPSHUT命令关闭场景是一个办法,比较好
还有一个就是可以问一下模块厂商的技术支持
谢谢各位帮忙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