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做过WHQL认证吗?

楼主(2010-06-10):
有人做过WHQL认证吗?
我的NDIS中间层驱动要在64位Windows 7上使用,是不是必须要有WHQL认证?怎么才能取得这个认证?
认证
windows

网友A:
1. Win7 64bit的驱动必须有微软的或者第三方(在Win7 64bit OS中注册,被认可)的数字签名才能够被加载;
2. 需要构架DTM测试环境;
3. 具体的测试要求和测试方法参考winqual.microsoft.com

网友B:
谢谢,数字签名该怎么申请呢?

网友C:
看winqual网站上面的相关说明吧。一两句话说不清除。
大体步骤为:
1.安装DTM测试环境;
2.阅读对应设备类测WHQL Requirement,确定测试项;
3.对设备和驱动进行测试;
4.将测试结果提交的Winqual网站申请数字签名;
需要注意的是:需要建立Winqual帐号,因为WHQL测试的数字签名是需要收费的;

网友D:
好的,你说的很清楚了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