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S1.2 调用strtoul(str,NULL,0,NULL),地址0的内容会被 ...

楼主(2009-09-04):
ADS1.2 调用strtoul(str,NULL,0,NULL),地址0的内容会被更改
strtoul的定义:
unsigned long strtoul(const char *str, char **endptr, int requestedbase, int *ret)
可见ADS1.2会把NULL指针指向地址0,但是地址0放着复位向量,怎么样才能不改变0地址的内容呢?(当然在调用的时候可以不用NULL,而定义一个临时的地址,但要改动的地方太多了。)
怎么样
long

网友A:
如果提供的地址是0,就不该访问的,否则建议修改此函数

网友B:
那要求所有带有指针参数的函数调用(无论这些参数是否会被用到)都不能用NULL了。这样感觉好累,要定义很多临时变量。

网友C:
不能就NULL,NULL就是0,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