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个lcd激活的问题

楼主(2009-09-21):
问一个lcd激活的问题
我现在要做一个arm 2410 的系统,为了省电,希望平时LCD是处于关闭状态,当有SD卡插入时,lcd开启并启动自定的一个GUI,当在gui中完成操作后关闭时lcd也关闭。请问怎样实现?我是新手,发现这里没有linux嵌入式版,所以发这里,希望详细一些。
linux

网友A:
有的LCD是有Sleep Mode的。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LCD。

网友B:
想用中断实现,也就是sd卡插入后引起中断,然后唤起lcd及一个gui,这个是否涉及到驱动程序或者内核?需要改或添加相应的东西还是有什么接口可以调用?新手不太熟悉硬件,求教

网友C:
你的问题很笼统,要看你用的lcd是什么样子的?
如果是RGB interface,无 SPI的,这种lcd无需初始化的,只要2410内部 的lcd 控制器有sleep mode就可以让lcd睡觉了,但是是印象中2410没有这样的功能,只能让lcd display off
如果是RGB interface,有 SPI的,要看lcd所用IC有没有sleep 功能.

网友D:
几乎所有的TFT控制器都会有省电模式,有的话发条指令就行。进入正常模式不用初始化。
如果没有,那你设计电路的时候,把控制和玻璃设计为电源受控,想省电的时候,关掉电源就好,不过要开的时候,得重新初始化。

网友E:
不是没有linux嵌入式版
在核心开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