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rlockedTestExchange在此函数中的作用

楼主:
BOOL DDKIomuxSetPinMux(DDK_IOMUX_PIN pin, DDK_IOMUX_OUT outMux,
    DDK_IOMUX_IN inMux)
{
    UINT32 oldReg, newReg, *pReg;

    // Update pin muxing using interlocked access
    pReg = &g_pIOMUX->SW_MUX_CTL[IOMUX_MUX_REG(pin)];
    do
    {
        oldReg = INREG32(pReg);
        newReg = IOMUX_MUX_BFINS(pin, oldReg, outMux | inMux);
    } while (InterlockedTestExchange(pReg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dReg, newReg) != oldReg);

    return TRUE;

}

在此函数中我认为在第一次循环时*pReg == oldReg了,既然如此,为什么还要使用while循环和InterlockedTestExchange函数呢,直接写OUTREG32(pReg, IOMUX_MUX_BFINS(pin, INREG32(pReg), outMux | inMux))不就可以了吗?敬请各位指教,万分感谢!

网友:
LZ,你认为第一次就相等了,实际情况是否如你认为的呢?

网友:
我用调试信息跟踪的结果是只执行了一次,所有调用这个函数的地方都是指只行了一次

网友:
而且我按照我的想法改写此函数实现,也没有出现什么异常。在OAL层类似的函数就没有用互锁函数。为什么在driver层就要使用户所函数呢。到底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