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Protues仿真时出现的问题!急急急!请各位高手帮忙!

楼主:
我用proteus把原理图画好后,在芯片AT89C52上加入.hex文件,然后开始仿真。之后就是出现以下两个问题:
1 Node VCC not found whilst binding pin V+ of U3-ADC#0028!
2 Simulation FAILED due fatal simulator errors.
我的汇编程序是在KEIL中编译通过的。原理图的电气检测报告也没问题。问题1中的U3是芯片8255A。用protues仿真芯片的接地和电源是隐藏的,我不知道为什么问题1还说找不到V+!
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啊!

网友:
8255的问题,我遇到过相同的问题也郁闷了好长时间,图上一块8255芯片的输出口(A或B)连led灯阳极,led灯的阴接地,电气检测就出现你的这种情况了。解决方法:在8255的输出端口加个74ls373锁存器或随便串一个门电路;或者把U3这个label改为U2,然后原来的U2改为U3.我在我机子上试过,两种方法都可以

我不知道怎么插图片,若你还搞不定就联系我吧,咱互相学习
qq:281295070 (注明eeworld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