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摸屏驱动 修改注册表值是哪一项?

楼主:
我的触摸屏驱动,装了后。一点屏幕,鼠标就不见了。我只好用usb鼠标来校正。校正完,就可以了。但是我到注册表CalibrationData这项里找到的值和我编译时的值一样,那是为什么呢?

网友:
就是这里啊,会变的啊。

网友:
矫正之后,用远程注册表编辑器,把这几个数值读出来,写到BSP的reg里面,这样省得每次都得校验。

网友A:
1。校验完成后,在注册表编辑器中打开[HKEY_LOCAL_MACHINE\Hardware\DeviceMap\Touch]键,就可以看到触摸屏的校验数值。

2。然后将上面的值添加到:
[HKEY_LOCAL_MACHINE\Hardware\DeviceMap\Touch]
     "CalibrationData"="1484,1168 584,536 568,1820 2356,1812 2356,488"

这样就可以开机不用校屏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。校验完成后,在注册表编辑器中打开[HKEY_LOCAL_MACHINE\Hardware\DeviceMap\Touch]键,就可以看到触摸屏的校验数值。

2。然后将上面的值添加到:
[HKEY_LOCAL_MACHINE\Hardware\DeviceMap\Touch]
  "CalibrationData"="1484,1168 584,536 568,1820 2356,1……

问题是用别人写的注册表编辑器打开后,读到的这个项目的值和我编译的值是一样的。

网友B:
那肯定一样呀,请问你的鼠标光标问题解决了没有?我的触屏驱动也存在一点屏幕,鼠标就不见了类似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肯定一样呀,请问你的鼠标光标问题解决了没有?我的触屏驱动也存在一点屏幕,鼠标就不见了类似问题。

ce 本身就是这样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那肯定一样呀,请问你的鼠标光标问题解决了没有?我的触屏驱动也存在一点屏幕,鼠标就不见了类似问题。

我添加了支持usb鼠标后,用鼠标打开校准软件,校正后,触摸屏就能用了。

一点屏幕,就不见,是在校准之前。

我看前面的人说的,应该是我一开的值舍得不对,经过校准后,值会改,那么我从校准后读出来的值应该和我编译时的值不一样才对啊

网友:
有这么奇怪的事情。。。。。。。感觉起来和hive可能有点关系。帮顶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hive正解

什么意思

网友:
请问该怎么解决鼠标光标问题呢?

网友D:
校准的值和编译的值一样,肯定是你读错了,这种现象发生的几率和中彩票差不多
你校准100次,每次读出的值都不一样
一共10个数字,就算你的触摸屏比较准,手也和机械臂一样每次都能点在同一个位置上,每个数字都可能在+/-5之间徘徊
你算算一共有多少种组合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
校准的值和编译的值一样,肯定是你读错了,这种现象发生的几率和中彩票差不多
你校准100次,每次读出的值都不一样
一共10个数字,就算你的触摸屏比较准,手也和机械臂一样每次都能点在同一个位置上,每个数字都可能在+/-5之间徘徊
你算算一共有多少种组合

我的触摸屏是通过串口来传输数据的,不是大家理解的直接adc的概念
新买来的触摸屏只要第一次校准之后,再换别的板子来用都不需要再次校准,所以我估计整个校准的值被写到了触摸屏控制器里的存储介质了,而不是在我的wince的注册表里

网友:
跟一下touch driver的mdd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