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CE运行慢的问题

楼主:
系统自从加了HIVE REGISTER后,运行慢得一塌糊涂;去掉HIVE就OK了。。。
我想问问,大家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?如何解决的?
CE里面哪个函数可以设置查询FLUSH flash的周期和频率的?会不会是flush太频繁的缘故?

网友:
我的系统用了HIVE REGISTER和没用的时候运行速度没有影响,应该还是你的BSP中的某些代码有问题吧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
HIVE REGISTER不该对性能产生影响,抓mento carlo profiler看系统慢在那里。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,弄上去感觉不到影响。

网友:
你可以自己搞一个监视注册表变化的小程序,看看是否有程序总在更新注册表。

网友:
也许不是注册表的原因吧

网友:
LZ 这是在 WinCE 6.0 下的吧

您可参考 http://msdn.microsoft.com/en-us/library/aa914382.aspx, 将 background flush 关闭.

Paul, Chao @ Techware

网友A:
系统时间 是不是没有改?

网友:
Flush线程可以设置优先级和周期的,
也可以设置只有主动调用函数,和系统休眠的时候才Flush
就是  lazy flush 和 power-down flush
具体操作不记得的,lz去查下msdn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系统时间 是不是没有改?

这个也有影响?!!!

网友:
auto flush打开了吧…

网友:
好像是注册表自动FLUSH的周期太短。

网友:
看看rtc吧,可能是rtc的问题,遇到过类似的问题,搞定rtc就好了

网友:
终于也有人碰到这种问题了,呵呵
解决方法:
1. 不要使用自动刷新
2. 改为手动刷新(自己写一个小ap调用flush ap)或者改为创建线程刷新(不需要手动去创建,之需要配置注册表和环境变量)

网友:
LZ怎么解决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