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dk问题

楼主(2009-06-05):
ddk问题
C#使用ddk,实现接收USB数据的问题
问题
数据

网友A:
c#开发驱动当然也可以 但是没有多大的意思
建议你直接用c或者c++开发一个驱动,上层c#调用就可以了 。
如果你有驱动的话 就没有必要ddk了,直接调用这个驱动就ok了。
接受usb数据直接使用上层的接口就可以 如果你的设备不是特殊设备的话 可以使用系统自带的驱动。特殊设备的话 你开发个驱动也不难。呵呵!

网友B:
C/C++ -> Driver
C# -> API

网友C:
c#使用ddk?这个用c/c++更好,例子很多
然后用c#调用应用层api,进行usb数据传输和控制,这个例子也很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