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超宽带UWB无线收发模块

楼主(2010-03-11):
关于超宽带UWB无线收发模块
各位,有没有做过超宽带项目的,想咨询一下关于超宽带无线收发模块的产品,现在还有哪些国内能弄到的?谢谢啦!
宽带

网友A:
没做过过超宽带 的RF,
帮顶下,MARK.

网友B:
UWB这东西,规范统一不起来,目前基本夭折了。
国内除了实验室,几乎没有整这个的。
你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类似的供应商。

网友C:
问题是你需要的是什么频段,有什么要求

网友D:
回复3楼:不管什么频段,只要能达到480M的带宽就好~

网友E:
UWB在国内是不能使用的,国家没有开放频段。再说UWB还没哪个能做到理论的480M传输率。我看还是等蓝牙3.0吧。

网友F:
没有单独的模块卖,你可以自己搭建电路,网上有很多大部分都是用阶跃二极管和三极管搭建的,顺便说一下,这种二极管很贵的。发出来的脉冲宽度根据二极管的反向截止时间有关系,再到什么频段就要你自己调制了。不过测试的设备也很贵啊,用到的频谱仪和示波器都比较贵,如果有机会你能做出来给大家报个信儿啊,呵呵

网友G:
顺便说一下,国内可以用,但是对发射功率有严格要求,大功率的UWB脉冲发生器只能军方用好像,民用的功率有限制

网友H:
嘿嘿,我们还是想先选择买,毕竟要自己做收发的东西开发周期太长了,现在感觉国外能查到,但是都不向中国市场卖~比如wisair的和atmel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