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根目录下文件创建问题?

楼主:
大家肯定试过在wince的根目录下也就是 my device 中文就是我的设备下 创建一个文件夹 aa的实验。也就是在project.bat中加入Root:-Directory("aa")
Directory("\aa"):-File("bb.exe","\Windows\bb.exe")。这样我也实现了,
但是现在又个问题,比如我现在想创建一个这样的路径应该怎么办呢? 比如我想创建 \aa\cc\bb.exe.也就是在aa文件中再创建一个文件夹然后把*.exe放在这个路径下?
不知道应该怎么办?请各位指点下!

网友:
刚才做了个实验,发现 如果我在platform下的file中创建好aa\cc\bb.exe经过release cpoy后在pbworkpaces中确实看到了aa\cc\bb.exe。但是我烧到设备后就没有这个路径了变成\windows\bb.exe了?很奇怪!没有朋友做过这个玩意嘛?

网友:
楼主应该看下你的工程的编译目录下,这两个文件:platform.bib 和platform.reg,
bb.exe         $(_FLATRELEASEDIR)\bb.exe        NK

里面有对于你应用程序的 目录地址的说明。

如果你想改路径,
可以试试修改platform.bib 里,你应用程序的对应代码。(我没试过)

MARK.

网友:
root:-Directory("aa")
Directory("\aa"):-Directory("cc")

试试看吧。

网友:
Directory("\aa\cc"):-File("bb.exe", "\Windows\bb.exe")

网友:
应该还是语法方面的问题,分析一下,多试试

网友A:
谢谢各位了,我现在是按这样写的但是有点问题?
project.dat

Root:-Directory("aa")
Directory("\aa\cc"):-File("bb.exe","\Windows\aa\cc\bb.exe")

project.bib 中
bb.exe       $(_FLATRELEASEDIR)\aa\cc\bb.exe      NK         U

而且我在release 目录下可以看到这个文件夹aa在其路径下也有cc文件夹和bb.exe,但是wince设备中的windows路径没有这个目录了, 直接\windows\bb.exe不知道哪里错了!

网友:
dat文件按照sunrain_hjb的写法,
BIB文件不要加那些路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各位了,我现在是按这样写的但是有点问题?
project.dat

Root:-Directory("aa")
Directory("\aa\cc"):-File("bb.exe","\Windows\aa\cc\bb.exe")

project.bib 中
bb.exe $(_FLATRELEASEDIR)\aa\cc\bb.exe NK U

而且我在release 目……

你的BIB文件是说明在哪去找bb.exe加载到内核,而不是说加载到WINCE的什么路径。

网友:
veabol大哥,那如果我想指定一个路径加载一个exe到wince下应该怎么做呢?

网友B:
bb.exe $(_FLATRELEASEDIR)\aa\cc\bb.exe NK U
将$(_FLATRELEASEDIR)\aa\cc\bb.exe换做你的绝对路径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b.exe $(_FLATRELEASEDIR)\aa\cc\bb.exe NK U
将$(_FLATRELEASEDIR)\aa\cc\bb.exe换做你的绝对路径就可以了。

很清sunrain_hjb大侠明示 绝对路径是什么意思??小弟比较笨!
难道是这样 bb.exe $(_FLATRELEASEDIR)bb.exe NK U
但是这样的想法可能有问题了? 我本来想在wince设备的windows目录下也能有个aa文件夹 并且里面有cc\bb.exe 不知道是不是我这样的想法有问题?

网友:
简单解释一下bb.exe $(_FLATRELEASEDIR)\aa\cc\bb.exe NK U吧。

bb.exe是文件的名称,你甚至可以重命名为bbb.exe,这样它在CE的Windows目录下就是bbb.exe了。

$(_FLATRELEASEDIR)\aa\cc\bb.exe是源文件的完整路径,这里是用了$(_FLATRELEASEDIR)的宏,你可以将你需要添加进来的文件的绝对路径写上,也是可以的。

你如果是要在Windows目录下有aa文件夹,并且里面有cc\bb.exe,那需要改dat文件,如下。

root:-Directory("Windows")
Directory("\Windows"):-Directory("cc")
Directory("\Windows\cc"):-File("bb.exe", "\Windows\bb.exe")

试试看吧。

网友:
郁闷了,我按您的办法试过了,确实在windows目录下创建了aa\cc
但是 bb.exe不在这个路径下 还是在\windows\bb.exe 崩溃了,另想办法吧!

网友:
bb.exe是会在WINDOWS目录下的,放到NK里边的东西都会在这个目录,你只能再把它映射到其它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