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工具什么都不显示!!!!

楼主(2009-12-07):
串口工具什么都不显示!!!!
我的串口工具上面无法显示自己改的U-BOOT的选项菜单,什么都没有,做i2c和LCD实验的时候也是串口工具上面什么都没有!但是uart实验又是成功的,也就是说串口的设置是对的!。。。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阿~麻烦各位了!
我用的是mini2440的板子,USB转串口!

网友A:
各位大侠们,帮帮忙阿。。

网友B:
你用的是串口几呢?USB转串口有没有确定调通呢?

网友C:
如果UART时可以那说明你其他的代码没写好嘛

网友D:
先在PC端自收自发测一下串口线是否好的,硬件没问题之后才进行下一步

网友E:
I2C和lcd代码可能有问题
找个示波器在运行这两种代码的时候在接到PC的链路上量一下 看看到底有没有信号产生吧

网友F:
先跟PC通信 测试一下 保证硬件没有问题 然后再去分析代码

网友G:
谢谢各位了,最后发现是我的NAND的问题,我NAND是大页的,所以导致代码无法被复制到SDRAM上。~再次感谢!不过新问题又出现了(在我的例外的提问里面),麻烦各位了,呵呵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