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发送字符时TRMT始终是满的,导致发不出接下来的数据

楼主:
如题,只有第一个字符能成功发送出来,接下来由于TSR始终是满的,无法发出来。
什么原因?如何解决?

网友:
可不可以概述一下你的系統, 不然實在不知要怎麼幫你.

Paul, Chao @ Techware

网友:
确保你第一个字符已经发出去了, 用示波器量量看有没有东西输出。
另外可能是你在别的地方把相关的管脚当其它功能使用了。

网友:
environment:
PIC18F4620 + MAX3221CAE(USART)
外部4M晶振,HSPLL模式(4*FOSC1),baudrate 19200

description:
1. 在启动后由串口打印出一系列banner信息,结果只能打印出第一句print语句中的字符串,之后的不再打印出来
2. 在启动后建立一个250次的for循环,每次print 1个字符出来,结果是每次打出来的字符数字不等,一般只有几十个,随着baudrate的修改,会有数量差异,
   但始终不会收满250个。在尝试使用内部振荡器后发现仍然这个现象。
3. 启动后打印一个字符,然后delay一秒左右,然后发送第二个字符,结果是第一个字符能成功收到,第二个收不到。

在线仿真时发现发送第一个字符成功后,TSR的状态位TRMT始终为满的状态,所以来请教这个问题,但我换了之前的另外一个其他的串口正常板子,单步调试发现也有这个现象,但连续跑的话,TRMT会清空。同样的,现在这个板子如果连续跑的话,TRMT的状态位同样也能清空,看来不是这个TSR标志位的问题。
迷茫... ...

网友:
可能是你的打印函数的问题吧。如果使用了串口中断,看看中断处理是否有问题,是否清了中断标记。
另外先使用低的波特率测试。

网友:
你的发送标志位置位了么?

网友:
发送标志位正常。
昨天重新做了个232模块外接,发现可以正常收发。看来应该是板子上的232硬件电路部分的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发送标志位正常。
昨天重新做了个232模块外接,发现可以正常收发。看来应该是板子上的232硬件电路部分的问题。

232是不能带电插拔的,可能是烧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