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作过取交流同步信号的朋友

楼主:
本人现在需要做一个LED控制方案,需要采样交流信号做同步处理,不知道有没有哪位朋友能够提供具体的思路

网友:
做个过零检测,很多方案,看你的成本要求了

网友A:
   有没有用软件实现过零检测的思路

网友:
见过最间单的方案是二个电阻加一个二极管,但前提是系统地要和交流地联一起。

网友:
应该是市电交流检测的问题吧
阻容降压用个光耦隔离可以实现
另外用个AC220交流继电器也可以实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有没有用软件实现过零检测的思路

过零是现实的一种状态,软件能检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