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在初始化MSP430的最后程序会跑飞

楼主:
我在初始化MSP430f149的时候,在打开总断的下一步,程序就会跑飞掉。我是菜鸟,不知到是什么原因。程序:
void Init_Mcu(voi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onfig GPIO
{
   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

   //close all gpio
    P1DIR = 0XFF;P1OUT = 0XFF;
    P2DIR = 0XFF;P2OUT = 0XFF;
    P3DIR = 0XFF;P3OUT = 0XFF;
    P4DIR = 0XFF;P4OUT = 0XFF;
    P5DIR = 0XFF;P5OUT = 0XFF;
    P6DIR = 0XFF;P6OUT = 0XFF;

    P6DIR |= BIT2;P6OUT |= BIT2;        //关闭电平转换

    /*------选择系统主时钟为8MHz-------*/
    BCSCTL1 &= ~XT2OFF;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XT2高频晶体振荡器
    do
    {
        IFG1 &= ~OFIFG;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晶振失败标志
        for (int i = 0xFF; i > 0; i--);     //等待8MHz晶体起振
    }
    while ((IFG1 & OFIFG));             //晶振失效标志仍然存在?
    BCSCTL2 |= SELM_2 + SELS;           //MCLK和SMCLK选择高频晶振

  //config uart
  P3SEL |= 0x3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3.4,5 = USART0 TXD/RXD
  ME1 |= UTXE0 + URXE0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Enable USART0 TXD/RXD
  UCTL0 |= CHA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8-bit character
  UTCTL0 |= SSEL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UCLK = ACLK
  UBR00 = 0x0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32k/2400 - 13.65
  UBR10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UMCTL0 = 0x6B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Modulation
  UCTL0 &= ~SWRS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
  IE1 |= URXIE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Enable USART0 RX interrupt

   //计数时钟选择SMLK=8MHz,1/8分频后为1MHz
   TBCTL |= TBSSEL_2 + ID_3;
   TACTL |= TASSEL_2 + ID_3;
   TBCTL |= TBIE;
   TBCCTL0 = CCIE;
   TBCCR0  =1800;
   TBCTL |= MC_1;
   //打开全局中断
   _EINT();
}
以上是初始化程序;
主程序:
void main()
{
  unsigned char temp[4];
  Init_Mcu();

  while(1)
  {

           *temp=Do1Convert();
            packFrame(temp,sizeof(temp));

            for(unsigned char 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TXBUF0 = destDat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RXBUF0 to TXBUF0
            }

  }

网友:
TBCTL |= TBIE;

有写中断响应函数吗?

网友:
写了,但是有时候初始化的时候就飞了。有时候在初始化结束以后飞。直接跳到了0xffff的地方。我怀疑是初始化的时候出现问题。

网友:
没看到你的中断初始化!

网友:
有时候初始化的时候就飞了。有时候在初始化结束以后飞,这个问题不应该定位到中断吧?是不是rom超出了?ram超出?堆栈溢出?等等。。

网友:
感觉你的初始化有些乱,

配置io 要在 配置最后进行,

应该先关闭中断 配置之后 再打开中断,

你看一下ti的 demo ,人家怎么写的,找找规律,

程序跑飞了,你写的问题,跟踪看看

网友:
我一句一句的屏蔽后,发现时在打开TB的开始计数的时候出现了问题。
TBCTL |= MC_1;
屏蔽这句就没有问题了。赐教!

网友:
堆栈溢出的可能性最大.

网友:
难道是启动代码中的中断向量设置有误?中断跳转地址无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