共阴数码管

楼主(2010-06-08):
共阴数码管
共阴数码管,太暗了,用什么驱动会亮一点,电路该怎么接,我接了个npn的三极管,可是共阴应该是限流的,共阳接三极管的话,才是电流放大,用共阴的显示太暗了,电路该怎么接,希望高手指点
三极管
希望
数码管

网友A:
你是不是IO口接到数码管直接,还串了一个电阻啊?假如直接接,IO驱动电流不会那么小吧?或者你的IO电平时3V的。
假如真的那么小,你可以放大啊。就用三极管。数码管的每段,都用一个三极管来驱动,集电极加电阻到5v。我不相信它还暗!

网友B:
用74HC595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