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个关于CDMA拨号的问题

楼主(2009-10-22):
问一个关于CDMA拨号的问题
我用的模块有内置的ppp拨号协议
ppp验证成功后能否直接用MFC里的CSocket之类的封装类向网络发东西 用udp或tcp
成功

网友A:
如果模块本身内置协议的话,TCP/IP或是UDP本身应该也是有的,一般模块流程都是PPP以后,获得IP,然后再来TCP/IP或者UDP,这个也有AT指令,你仔细看看相关AT指令集。

网友B:
外置协议行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