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mfc应用的问题??

楼主:
在dialog中有个tab control,在每个tab的dialog中有个group box, group box中有个按钮。

现在的现实结果是tab control和group box都显示正常,按钮没有显示,什么原因?

app方面菜鸟一个,期待大家指点

网友:
貌似是Z轴顺序的问题,我直接改.rc好了,还有其他方法吗

网友:
你用的EVC吧,这可能是它的一个BUG,以前也曾碰到过。

网友:
用property page吧

网友:
应该还可以用函数显示。

网友:
被覆盖啦 要重绘

网友:
应该是被覆盖了,你自己再重新新建过,注意顺序!

网友:
碰到过,应该是TAB的顺序问题,把box group放最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