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用过电量计DS2784这个芯片吗?

楼主:
   本人系统平台PXA270+WINCE5.0,现在想使用DS2784来读取电量,这个DS2784是使用的是1 wire bus,这个还真没有用过,怎么去实现它读取电量?谁用过没,有源码最好

网友:
1 wire bus 就是maxim作的标准,按照datasheet的读写时序做就是了。这个不难的。

网友:
1 wire bus ,说得那么玄, 是IIC 总线吧,你要说IIC, 很多人都知道。

网友:
I2C是两线的啊,SCL,SDA

网友:
谁有源码吗?

网友:
1-wire bus 出来很久了,google code上搜索,一大队

网友:
google 了一下,确有1-wire bus. 落伍。
不过看一下应该也容易理解。 与别的总线在编程上也应该类似。
1-wire bus, 时钟与数据都在该线上传输。数据可以双向,时钟由主机发出。主从结构数据传输。
程序至少需要实现复位,写0,写1,读1bit 功能。 然后在此基础上实现读写数据的功能。
如果主机支持1-wire bus, 估计基本的4功能只要操作寄存器就可以了。
如果主机不支持1-wire bus,而需要用带三态输出的io口模拟,则需要模拟出时钟和数据。需要关心时序。
具体的命令字节,数据字节的含义,那是协议层的事情,

以上就是我对1-wire bus 的理解。 共同学习。

网友:
1 wire bus好象不要时钟啊,是不是,看这个ds2784的datasheet,都没有说要求时钟,就是有时序

网友:
老弟,你这个问题让我也也阅读了一下ds2784手册。发现它不仅是电量计,还是一个加密芯片。
回答你上面问题。 1 wire bus 有时钟,没有时钟,那数据怎么同步呢?
对ds2784而言,这个时钟是广义的,不再是传统的用一个线传递周期变化的高低电平。而是:
平时由上拉电阻将1线上拉为高。 主机将它驱动为低,就是2者同步的时候。 它就是这样传递时钟的。
因此,信息传送必然是主从式,总线上只有一个主机。 主机不发话,谁也不要动,否则会乱套。

io 4种信令手册以说明了。 那就是初始化 --- 看看总线上有没有从芯片。
   写0,写1,和读信令4种, 读可能会读到0或者1.

说完了信令链路层再来看命令协议层。其表11已经列出了ds2784支持的全部命令。 表12给出了注意事项。
手册能给你的都给了,剩下的是编程实现这些协议了,这就是芯片驱动的工作了。

网友:
单总线啊。楼主自己写代码啊

这个代码都要向人要以后更多的郁闷的事情会发生的。

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。

网友:
以上两位达人说得都恨对啊
这两天在研究这个datasheet,对它有些了解了,如何读取,控制ds2784大概知道了,现在剩下的问题主要是同步问题了
班子目前还没出来,预研中,先把这个帖子结了,等开始做了有问题了再来请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