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ResultSetView做dataGrid数据源时,如何设置样式?

楼主(2010-05-11):
用ResultSetView做dataGrid数据源时,如何设置样式?
dataGrid
设置样式的时候一般都是用一个
datatable
作为他的数据源,我在后台是用
SqlCeDataReader
这种类型查询的,用datatable把读到的值转起来,作为
dataGrid
数据源的话,可以很方便的设置
datagrid
的样式。 dataGridTableTargetStyle.MappingName = DataSet.Tables["User"].TableName;
然而我想在绑定数据的时候轻松点的话这里在后台就使用的是
SqlCeResultSet
来查询的。所以返回的是个
ResultSetView
类型接受的值。所以这里如何将
ResultSetView
当做数据源给datagrid呢?我直接给了一个
ResultSetView
的对象 dataGridTableTargetStyle.MappingName = view;这样是不行的。
查询
数据源
如何

网友A:
补充下~~!要是可以成功的将DataGrid的数据源从新给一个Datatable也可以~~!。。。。顶啊~!

网友B:
dataGrid2.DataSource = dll.BindData();
datatable dt= dataGrid2.DataSource as datatable
这样是不行的~~!Dt 对象里面是空的~!

网友C:
看你一个人撑着累 顶你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