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Boot有没有release 和 Debug 之分?

楼主:
NK有release 和 Debug 之分。EBoot应没有release 和 Debug 之分吧?

同一个EBoot既能运行起release 的NK, 也能运行起 Debug 的NK, 是不是?

网友:
eboot用到一些微软的代码,我个人觉得有

网友:
分这个有什么意思呢?
就象你的BSP有没有Debug版和Release版之分呢?
个人认为所谓的Debug和Release版是针对MS的代码的

网友A:
eboot其实更主要是针对调试用,真正生产的,很多其实是直接加载系统镜像了,没有eboot这么复杂的。
所以,eboot不分debug/release的。

网友:
引用楼主 huabinsir 的帖子:
NK有release 和 Debug 之分。EBoot应没有release 和 Debug 之分吧?

同一个EBoot既能运行起release 的NK, 也能运行起 Debug 的NK, 是不是?

严格上来说,如果debug调试信息,会多一些。不过对于这个这么小的eboot,讨论是否有debug/release版本之分没有意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boot其实更主要是针对调试用,真正生产的,很多其实是直接加载系统镜像了,没有eboot这么复杂的。
所以,eboot不分debug/release的。

同意这种说法!

关键在于区分它们有没有意义,代码都可以编译成Debug/Release版,如果功能是一样的区分有意义吗!!!

网友:
Release和Debug本来就没有严格的定义,不过是编译参数选择和宏定义的问题

网友:
eboot没有两者区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