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源晶振为什么只有一个脚起振?? 高手进!

楼主:
芯片能正常工作,但是27M无源晶振只有一个输出脚起振,输入脚为0电平。 我示波器是200M的,应该没问题。

网友A:
注意你的示波器探头的带宽,本来外部晶体的输入脚信号就弱,如果你用示波探头的X1(150P左右的电容)档去测,对27M信号相当于接了个40欧电阻到地,你想一下信号还有多强,你用X10档去测就有了。

网友:
1楼讲得相当正确~`强人
一般测的时候,只有一端有正常的波形就没问题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注意你的示波器探头的带宽,本来外部晶体的输入脚信号就弱,如果你用示波探头的X1(150P左右的电容)档去测,对27M信号相当于接了个40欧电阻到地,你想一下信号还有多强,你用X10档去测就有了。

恩,对的,结贴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