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有关MODBUS协议的问题,请路人指教

楼主(2009-09-17):
求助,有关MODBUS协议的问题,请路人指教
我预通过R485串口读取一个装置的数据,数据是以MODBUS的协议进行传输的,请问,我该如何去读取,麻烦高人给个详细的解答。小弟在此学习了,谢谢。
数据
问题
如何

网友A:
当然是按照modbus协议发送读取数据报文了,对方接收到报文之后,在协议规定的时间内,会按照modbus协议将你要读取的数据返回给你的

网友B:
modbus协议,网上有一个精简中文版,你看以下就明白了
读大概有4 5 个字节长吧 时间太长记不清楚了
03 。。。。。。?

网友C(2009-11-21):
我做过MODBUS协议,不难.知道对方的数据放在哪个寄存器.根据协议编命令就可以了

网友D:
看modbus的文檔 全部功能實現起來是有點麻煩 看网上有沒有現場的代碼 或是自己寫一個精簡的可以用就行
反正我原來寫好後 是賣了錢的

网友E:
从网上找MODBUS的协议,很多的,做起来不难,偶已经搞的很透了

网友F:
我刚刚做了一个

网友G:
有很多示例代码可以参考。
说明文档到MODBUS官网看。
PC的测试工具使用MODSCAN,比较标准一点。
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。

网友H:
通信协议!根据通信协议即可。没有通信协议,说什么都是白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