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cedit控件重绘问题,c++那边也发了~

楼主(2010-01-28):
请问cedit控件重绘问题,c++那边也发了~
在wince上跑应用软件,界面一多CEdit控件就刷新慢,能不能有像图片复制那样的方法来对这些控件进行处理?取得焦点问题如何解决?请问哪位大侠有过此经验,能否说来分享分享?谢谢
复制
应用软件
wince
如何

网友A:
焦点儿问题可以进行设置,其它的不懂,学习ing…

网友B:
这个刷新的问题,估计是你是用的C#吧,VC应该没有这个现象。C#解决不大好弄。基本上都是让客户忍受。

网友C:
采用GDI绘制的方式掩饰掉。

网友D:
LS弟兄能否说得详细点呵呵

网友E:
你用的C#还是C++呢?
像图片复制那样的方法来对这些控件进行处理?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??没有看懂?双缓冲?
我有几个问题
1.界面一多,,请问多到什么程度呢
2.你的edit里面是不是有很多数据,,还是只是有很少的数据?
3.你可以自己画edit,但如果全部代码都要你自己写的话,很大工作量的,焦点的问题好解决,鼠标点到哪里了,,哪一个控件就有焦点了.
附上一个自己画的edit的程序,有兴趣可以看下

网友F:
ls大侠,俺对mfc认识不够,“像图片复制那样的方法来对这些控件进行处理”就是说图片显示有双缓冲处理,这样会提高显示速度,那编辑框显示呢?是否也有类似处理方法?俺不晓得mfc在哪里处理编辑框显示的?现在应用程序每个界面都有比较多的编辑框还有一些图片,感觉如果一切换界面,好像新界面的每个编辑框都会重画一样,不像图片一样一下就显示出来……
大侠问题:
1,意思像以上所说,之前是俺表达不清,sorry啊呵呵
2,不多数据~
烦请各位有识之士赐教hoho

网友G:
建议楼主看一下这篇贴子,虽说对你的技术帮助不大,但是对你以后提问问题会有莫大的帮助:
网址:
送给关注WinCE社区的每个人:提问的智慧 - How To Ask Questions The Smart Way

网友:
我爱这个版面,所以一起发,俺觉得不必动不动就把什么什么的智慧搬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