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单片机系统里将文件保存为word格式??

楼主:
单片机系统,外设CF卡存储器,驱动写好了,文件系统FAT16,能正常读写。
现在需要把采集的数据以报表的格式生成word文档(其中包括处理数据得到的曲线图,就是这点最可恨)保存进CF卡里。求帮忙指点。
word文档在磁盘里的存储格式是什么样的?特别是图片的存储格式?
请说详细点,我菜鸟,谢谢各位大虾。
在线等。

网友:
保存成TXT现实一点,保存成WORD就要了解WORD的格式,这个微软又没公布,不太可行

网友:
哦,微软没公布吗?有没有其他的word格式可以使用?比如openoffice之类的有没有?

网友:
分两步
1.单片机采集数据
2.用Excel的VBA生成报表

网友A:
应该是CSV格式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CSV格式吧?

试过用CSV格式,这种格式的文档只能用excel打开。主要是曲线图像那块不好处理。

网友:
is anyone can help me?Give me some suggestions please.

网友:
SD卡存储扩展礼包--MCU读写SD的经典设计
http://download.eeworld.net/source/1915793

但愿有点帮助,MARK,

网友:
  图像处理就后续把,自己可以导入excel或者干脆写个软件生成曲线图。

网友:
LZ是不是金山的?

咱国内也就金山逆向MS的OFFICE有点成就

要不你自己逆向一个OFFICE的文件格式

到时候求共享

谢谢。。。

简单点的还是造成文本吧,要不用二进制文件,自定文件格式

再想办法导到OFFICE里面

网友:
用OFFICE里面的VBA编程,把数据接过去。

网友:
直接写难度比较大
建议楼主将数据按照自己的格式写在CF卡里,然后通过PC软件读出CF卡的数据并转换格式

我以前也有个项目是需要把采集到的数据做成excel表格,单片机直接存储excel表格文件很麻烦,后来是同过上位机(PC)软件完成的,单片机只需要采集数据按照自己的格式存储就行了,格式转换由PC软件完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