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现低功耗有哪些常用方法

楼主(2010-05-29):
实现低功耗有哪些常用方法
我在做一个智能电子体温计,要求实现低功耗,系统电流小于0.3毫安。不能用贴片元件,我知道的方法就是所有三极管全用mos管,还有其他方法么?!
电子体温计
三极管

网友A:
智能的话,估计你需要CPU。CPU可以选择TI公司的MSP430系列的。电源模块也要低功耗,选择低压差的LDO可以解决。不用贴片的要求很诡异。为什么不能用贴片元件?因为实验板子没有办法焊接吗?

网友B:
传感器一般都是低功耗的,所以不用考虑

网友C:
为什么不用贴片?? TI的430也是贴片的?
工艺越高,一般都能降低功耗,
贴片的相对 DIP ,普通性能都会提升。

网友D:
贴片性能比较好吧应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