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USBISP下载线的问题

楼主:
    手头有块atmega128的开发板,具备一些常见的开发板功能,如LED,数码管,峰鸣器,AD之类的,这块板子本身自带的下载程序接口是串口(RS232)的,所用的烧写软件是avr studio,烧写方式是STK-500。
    现在准备自制一个USBIS载线,下载线的一头是USB,USB接口是用atmega8芯片来模拟的,另外一头是从mega8引出来的SPI接口。因为mega8本身也是一款单片机,也需要把固件写进去才能正常使用,经过在网上的查找之后,网上推荐自制并口、串口下载线,或购买其他接口兼容的下载线来实现。
    我现在的问题是,我是否可以把usbisp下载线连接到atmega128板子上的ISP下载接口,通过atmgega128板子上自带的串口编程接口来实现对atmega8单片机的程序读写。

网友:
不太推荐,因为mega128的启动速度好像比mega8的要快,可能造成反写!

网友:
谢谢一楼的回复,但是如果我要用这种方法应该怎么来实现呢
按正常连接后,使用ISPLAY软件及AVR STUDIO软件,结果都提示检测不到器件,有时候还提示128也找不到。

网友A:
可以的,不过你要在你的ATMEGA128中写一段ISP服务程序,用于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写到FLASH中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,不过你要在你的ATMEGA128中写一段ISP服务程序,用于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写到FLASH中去

3楼的兄弟,可以告诉我具体怎么实现吗?谢谢

网友:
应该完全是可以的,具体看开发板资料。

网友:
5楼的大哥,能帮忙说说具体应该怎么做嘛

我技术太菜了,请帮帮我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