调试传感器时的数据传输问题,modbus rtu协议

楼主:
本人小白,机械专业本科,最近在做毕业设计。调试传感器时出现问题,传感器为激光位移传感器,采用modbus rtu协议。
我将传感器接到电脑上,下载了串口调试助手进行调试。但发送命令后无数据返回。说明书上命令格式如下
◎ ◎ ◎ ◎ 设置采样频率:
* 命令格式:从机地址 功能码 寄存器地址 设置值  CRC 校验
               0x79   0x06   0x0006     Index  CRC16

* 返回数据  从机地址 功能码 寄存器地址 设置值  CRC 校验
               0x79   0x06   0x0006     Index  CRC16

* 数据说明
频率索引值如下表:索引值 频率值 (Hz) 索引值 频率值 (Hz)
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  1            9    1000
 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 2            10   2000
 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5            11   3000
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 10           12   4000
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20           13   5000
                     5     50           14   预留
                     6     100          15   预留
 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200          16   预留
                     8     500          17   预留

发送79 06 00 06 0A E5 3A(E53A为crc16校验码)后,无任何数据返回。请各位高手指教~
本人qq:188978136,也可以qq上聊。不胜感激!

网友:
最好能参照厂商提供的范例来写程序.

网友:
研究透彻通信协议,和串口通信的概念。

网友A:
波特率等相关配置,以及串口两侧电平标准都保证正确么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波特率等相关配置,以及串口两侧电平标准都保证正确么?

都正确的,不过有个问题,传感器上有个com指示灯,一直没亮过,不会是硬件问题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都正确的,不过有个问题,传感器上有个com指示灯,一直没亮过,不会是硬件问题吧

lz拿示波器量一下tx吧,排查一下
然后用tx和rx对接,自收自发试试

网友:
发的数据错的
功能码06写的是Word,你的是Byte,建议你先看看协议

另外请检查通信格式,站号设置,连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