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3c2440中断问题

楼主:
本人初学ARM,使用QQ2440开发板。最近在学习中断时,程序也编译通过,但发现中断代码完全没有运行,很是困惑,还请高人指点一二。
程序大概:
        使用中断通过按键控制LED灯,程序下载到nor flash 下0x30000000地址处。
同事说是中断地址有问题,但我用的都是默认的,很迷茫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要看代码。

网友:
使用ADS单步调试,按键后看程序走到哪里去了。

网友:
控制LED灯需要中断吗?

我觉得是你对中断的理解有误,所有IO口配置也有问题。

网友:
弄清楚了,是2440init.s文件没有加载造成的。可是现在出现了新的问题,编译后出现如下错误
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main (referred from init.o).
请问是怎么回事???

网友:
yashi大哥,我是想把中断应用到LED灯的控制当中。比如按键1, 灯亮 再按灯灭
按键2 UART输出hello UART输入led turn on灯亮 输入led run跑马灯 输入 led stop 跑马灯停止 led turn off 灯灭。这个应该需要中断控制的吧

网友:
把代码贴出来,让大家看看

网友:
弄清楚了,是2440init.s文件没有加载造成的。可是现在出现了新的问题,编译后出现如下错误
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main (referred from init.o).
请问是怎么回事???
re:应该是你C程序入口名称不对,在c文件里的主函数名改为main,或者在2440init.s跳转到出处的C程序入口名称改成和主函数同名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弄清楚了,是。可是现在出现了新的问题,编译后出现如下错误
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main (referred from init.o).
请问是怎么回事???
re:应该是你C程序入口名称不对,在c文件里的主函数名改为main,或者在2440init.s跳转到出处的C程序入口名称改成和主函数同名.

lz分析下,“2440init.s文件没有加载造成的”是怎么回事,难道运行的时候是main函数直接到0x30000000下运行吗?那么这个2440init.s不是没用?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