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MEGA16中的DS18B20初始化程序

楼主:
void Fn_Init_DS18B20(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uint j;
        PORTD=PORTD|BIT(6); //拉高总线电平
        PORTD=PORTD&(~BIT(6));//置总线为低电平
        for(i=0;i<50;i++)
                Fn_Delay_15us();    //低电平保持至少480US
        PORTD=PORTD|BIT(6);   //拉高电平
        DDRD=DDRD&(~BIT(6));  //将PD6改为输入状态
        Fn_Delay_15us();      //等待15-60us
        Fn_Delay_15us();
        while(PIND&0x40);     //等待DS18B20响应
        DDRD=DDRD|BIT(6);   //再将PD6设置为输出状态
        PORTD=PORTD|BIT(6); //拉高电平
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    //等待240US
                Fn_Delay_15us();
}

谁帮我看下,这个程序哪里出问题了,PIND6读回的值一直都是0,就是DS18B20没有响应 我的PD6口连得是DS18B20

网友:
写错了 PIND6读回的值一直都是1--高电平

网友:
有可能是 是在用AVR单片机对DS18B20进行初始化时,对应时序没弄对,导致没初始化成功。

另外DS18B20的数据管教 对应需要上拉电阻,进行上拉。

还有楼主可以百度或GOOGLE,看下网上 很多DS18B20的程序,参考下吧。

网友:
Fn_Delay_15us();
while(PIND&0x40); //等待DS18B20响应 DDRD=DDRD|BIT(6); //再将PD6设置为输出状态 楼主程序写到这里就行了吧,后面的就不要了,如果从while跳出,说明DQ读到的是0电平,否则跳不出while就说初始化不成功
PORTD=PORTD|BIT(6); //拉高电平
for(i=0;i<16;i++) //等待240US
Fn_Delay_15us();

网友:
你的时钟对么?如果是使用内部晶振,要选择好频率1 2  4 8M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