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件操作的问题

楼主:
接手一活儿,.net平台下目标平台为windowsCE的一应用软件,就是扫描数据,然后修改到芯片,现在要把扫描的内容和修改的内容同时要保存下来,好让移动设备同PC端同步,请问保存该怎么保存呢?读写文件怎么读写呢?还有怎么放在指定文件夹下呢?一点没接触过,还请指点~~

网友:
米有人么~~~~~~~~~~

网友A:
保存文件到指定文件夹下,只要调用CreateFile()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就通过文件系统保存就可以了,可以通过串行化来保存数据比较方便

网友:
文件操作与PC上基本相同,注意Unicode就OK啦

网友:
.net不太清楚
可以直接通过API来实现
CreateFile建立文件,此处便可指定文件夹
WriteFile向文件中写入内容
ReadFile读取文件中的内容
...

网友:
楼主可以先了解一下函数fopen和函数和fread,fwrite。只要是c都会支持。了解它,你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保存文件到指定文件夹下,只要调用CreateFile()就可以了。

是api函数么?我在IO里面没有找到有呢

网友:
还有请问如何指定路径呢?我要同步的文件夹在“我的设备—My Documents”里面,我怎么指定到这个目录呢?就直接写“我的设备\My Documents”这样么?

网友:
楼主要注意WinCE下没有相对路径。
我的设备即对应根目录\\,
所以,My Documents对应的路径是\\My Documents。

网友:
谁能给贴段具体的代码么?

网友:
using System.Runtime.InteropServices;
[DllImport("kernel32.dll")]
        public static extern int CreateFileA(LPCTSTR lpFileName, DWORD dwDesiredAccess, DWORD dwShareMode
           , LPSECURITY_ATTRIBUTES lpSecurityAttributes, DWORD dwCreationDisposition, DWORD dwFlagsAndAttributes
           , HANDLE hTemplateFile);

int Res = CreateFileA("\\My Documents\\test.txt", GENERIC_WRITE, 0, null, TRUNCATE_EXISTING, FILE_ATTRIBUTE_ARCHIVE, 0);

这是我声明的源代码,但是提示说找不到类型或命名空间名称“DWORD”(是否缺少 using 指令或程序集引用?我还要引用什么东西呢?还有我声明的这个是不是有问题呢

网友:
public static extern int CreateFile(string lpFileName, int dwDesiredAccess, int dwShareMode
           , ref SECURITY_ATTRIBUTES lpSecurityAttributes, int dwCreationDisposition, int dwFlagsAndAttributes
           , int hTemplateFile);

又改成了这样,但是还是提示找不到类型或命名空间SECURITY_ATTRIBUTES

网友:
唉,楼主在C#,不用C#的东西,还要用C的API,肯定很麻烦啦,那些API,一大堆的数据结构要包头文件.
SECURITY_ATTRIBUTES  这个安全属性也是要包头文件的.

网友:
如果你不包命名空间,那这个 File 就是写成 System.IO.File
因为是静态,所以不建对象的,如果你建了对象,反而找不到函数了.

下面就是读写的方法.自己查查MSDN啦,很简单的.

           File.Create(L"文件名");
            File.Open(....);
            FileStream fs = File.OpenRead(....);
            fs.Read(.....)
            fs.Write(.....);

网友:
CreateFile 是很简单,在 c 或 c++ 里面.
但要先包了 windows.h 在 C# 里尽量不要搞 API啦.

网友:
谢谢各位了,还是不用api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