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83977芯片驱动程序疑问

楼主:
这个是网上一个大侠写的W83977驱动程序。我不明白其中一些为什么那样也,看手册头都看晕了都没办法。
//KBD port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w977_select_device(W977_DEVICE_KBC, efbase[1]); //select logic device
w977_write_reg(0x60, 0x0, efbase[1]);    //address              这里把0X60和0X0写到0X3F0和0X3F1是什么意思,手册上不是这样的啊
                {CR60, CR 61 (Default 0x00, 0x60 if PENKBC= 1 during POR, default 0x00 otherwise)
                  These two registers select the first KBC I/O base address [0x100:0xFFF] on 1 byte boundary.
                  CR62, CR 63 (Default 0x00, 0x64 if PENKBC= 1 during POR, default 0x00 otherwise)
                  These two registers select the second KBC I/O base address [0x100:0xFFF] on 1 byte boundary.这一段是手册上写的}

w977_write_reg(0x61, 0x60, efbase[1]);    //address--0x060
w977_write_reg(0x62, 0x0, efbase[1]);    //address
w977_write_reg(0x63, 0x64, efbase[1]);    //address--0x064

蓝色的代码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写,这几个函数定义在下面贴出来
//set irq number
w977_write_reg(0x70, 0x05, efbase[1]);    //irq for keyboard  irq5--active H
w977_write_reg(0x72, 0x04, efbase[1]);    //irq for mouse      irq4--active H

//12MHZ, disable port 92
w977_write_reg(0xf0, 0x80, efbase[1]);
/* Activate device */
w977_write_reg(0x30, 0x01, efbase[1]);

下面是上面要用到的子函数
static unsigned int efbase[] = { W977_EFIO_BASE+nGCS7, W977_EFIO2_BASE+nGCS7 };
static unsigned int efio = W977_EFIO_BASE;

#define readb(x)    (*(volatile unsigned char *)x)
#define writeb(val, x)  (*(volatile unsigned char *)x)=val
#define readw(x) (*(volatile unsigned short *)x)
#define writew(val, x) (*(volatile unsigned short *)x)=val

static void w977_write_reg(unsigned char reg, unsigned char value, unsigned int efio)
{
unsigned int addr;

writeb(reg, efio);
addr=efio+1;
writeb(value, addr);
}

网友A:
看这样子第一个值是芯片内部寄存器的Index值,第二个才是要写入该寄存器的值
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写,那还是要查看芯片的Datasheet

如果你看了手册,你觉得应该怎么写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这样子第一个值是芯片内部寄存器的Index值,第二个才是要写入该寄存器的值
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写,那还是要查看芯片的Datasheet

如果你看了手册,你觉得应该怎么写呢?

这个我知道,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后面写那些值就是标记为蓝色的那些,手册上没有说明那些值是什么意思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i2c通信?

这个不是IIC通信。我用这个芯片来做PS/2键盘,鼠标,还有串口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看这样子第一个值是芯片内部寄存器的Index值,第二个才是要写入该寄存器的值
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写,那还是要查看芯片的Datasheet

如果你看了手册,你觉得应该怎么写呢?

这个我知道,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后面写那些值就是标记为蓝色的那些,手册上没有说明那些值是什么意思。

那你注释的这行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w977_write_reg(0x60, 0x0, efbase[1]);    //address              这里把0X60和0X0写到0X3F0和0X3F1是什么意思,手册上不是这样的啊
上面的注释//address是写程序的人注释的,后面汉字是我问的问题,我就是不知道把那两个值写进去做什么

网友:
有人做过吗?谢谢解答!

网友:
在hrimfaxi的帮助下问题基本解决:
w977_write_reg(0x60, 0x0, efbase[1]);    //address
w977_write_reg(0x61, 0x60, efbase[1]);    //address--0x060
w977_write_reg(0x62, 0x0, efbase[1]);    //address
w977_write_reg(0x63, 0x64, efbase[1]);   //address--0x064
上面其实是附地址,和X86汇编差不多付高低值差不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