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驱动加载问题

楼主:
大家好!

最近我在搞显示驱动,现在遇到一问题,在此向大家请教一下:

问题是这样的:我用的是ce5.0,自己用bsp包里给的显示驱动编译成了dll,现在可以被系统加载,但是之后在debug窗口就会出现
如下信息,然后加载就停止了:

  59890 PID:63e9e5ba TID:63ebc14e 0x83e9e694: >>> Loading module gwes.exe at address 0x0A010000-0x0A0F0000
Loaded symbols for 'D:\WINCE500\PBWORKSPACES\MYDESIGN2\RELDIR\MY9261_ARMV4I_DEBUG\GWES.EXE'
  62105 PID:63ee7b52 TID:63ee7b2e 0x83ee78ec: FILESYS: Done launching apps
  62130 PID:e3ebc196 TID:63ee7b2e 0x83ee78ec: -DEVICE!DevloadPostInit
  62160 PID:63ee7b52 TID:63ee7b2e 0x83ee78ec: This device has booted 1 times !!!
  62265 PID:63e9e5ba TID:63ebc14e 0x83e9e694: >>> Loading module ceddk.dll at address 0x03E90000-0x03E99000 (RW data at 0x01FEC000-0x01FEC0C4)
  64065 PID:63e9e5ba TID:63ebc14e 0x83e9e694: Ceddk!CalibrateStallCounter: Enter
  64290 PID:63e9e5ba TID:63ebc14e 0x83e9e694: Ceddk!CalibrateStallCounter: Stall counter loaded from registry(9)
  64915 PID:63e9e5ba TID:63ebc14e 0x83e9e694: System Default HKL value set to 00000409
  66060 PID:63e9e5ba TID:63ebc14e 0x83e9e694: Grow Gdi handle table from 0 to 64
  66085 PID:63e9e5ba TID:63ebc14e 0x83e9e694: LogFontFromRegistry(SYSTEM\GDI\SysFnt), lfHeight = -12
  66205 PID:63ee7b52 TID:63ebc14e 0x83e9e694: RELFSD: Opening file at91sam9261ek_DDI.dll from desktop
147130 PID:63e9e5ba TID:63ebc14e 0x83e9e694: >>> Loading module at91sam9261ek_ddi.dll at address 0x01F60000-0x01FC1000
Loaded symbols for 'D:\WINCE500\PBWORKSPACES\MYDESIGN2\RELDIR\MY9261_ARMV4I_DEBUG\AT91SAM9261EK_DDI.DLL'
153025 PID:63e9e5ba TID:63ebc14e 0x83e9e694: Entering DrvEnableDriver
153050 PID:63e9e5ba TID:63ebc14e 0x83e9e694: Leaving DrvEnableDriver
153075 PID:63e9e5ba TID:63ebc14e 0x83e9e694: Entering DrvGetModes
153105 PID:63e9e5ba TID:63ebc14e 0x83e9e694: Master Clock is 99328000 Hz
153180 PID:63e9e5ba TID:63ebc14e 0x83e9e694: Leaving DrvGetModes
153205 PID:63e9e5ba TID:63ebc14e 0x83e9e694: Entering DrvGetModes
153230 PID:63e9e5ba TID:63ebc14e 0x83e9e694: Leaving DrvGetModes
153260 PID:63e9e5ba TID:63ebc14e 0x83e9e694: OEMIoControl: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fc - device 0x0101 func 63
158840 PID:63e9e5ba TID:63ebc14e 0x83e9e694: Entering DrvEnablePDEV
158875 PID:63e9e5ba TID:63ebc14e 0x83e9e694: Bits-per-pixel: 4
158905 PID:63e9e5ba TID:63ebc14e 0x83e9e694: Leaving DrvEnablePDEV
158930 PID:63e9e5ba TID:63ebc14e 0x83e9e694: Entering DrvEnableSurface
158960 PID:63e9e5ba TID:63ebc14e 0x83e9e694: Primary surface is at 0x00101d60
158985 PID:63e9e5ba TID:63ebc14e 0x83e9e694: Format of primary surface is 2
159010 PID:63e9e5ba TID:63ebc14e 0x83e9e694: Leaving DrvEnableSurface
159035 PID:63e9e5ba TID:63ebc14e 0x83e9e694: Adding font resource '\Windows\tahoma.ttf'...
159065 PID:63e9e5ba TID:63ebc14e 0x83e9e694: **** Signature of FONT File is: '0100'...
159095 PID:63e9e5ba TID:63ebc14e 0x83e9e694: Creating secondary frame buffer for POR and SaveBits
159125 PID:63e9e5ba TID:63ebc14e 0x83e9e694: Entering DrvCreateDeviceBitmap
159150 PID:63e9e5ba TID:63ebc14e 0x83e9e694: Leaving DrvEnableSurface
159330 PID:63e9e5ba TID:63ebc14e 0x83e9e694: Could not load keyboard driver dll kbdmouse.dll
161545 PID:63e9e5ba TID:63ebc14e 0x83e9e694: Could not find touch driver dll.
161590 PID:63e9e5ba TID:63ebc14e 0x83e9e694: UpdateIdleTimeoutFromRegistry

我不明白的是上面红字部分,我的液晶屏并没有触摸功能,可是为什么在加载显示驱动的时候会连带着加载touch driver 和
keyboard driver ?? 相信大家也应该会遇到这种问题吧

谢谢!!

网友:
缺少了这两个dll,既然不需要,就到配置文件里把他们去掉.重新make。

网友:
我试过,将platform.bib和platform.reg中相关的kbdmouse.dll 和touch.dll都注释掉也不行,真和注册表有关?

网友:
這兩個驅動可能不僅和platform.bib和platform.reg有關吧,估計是你的工程組件裡邊加了這兩個內容

网友:
如果实在不好去掉,那就留着,找这两个DLL,包到系统里,试试看

网友:
GWES包括了DISPLAY TOUCH的驱动
查查TOUCH和KBD的驱动吧,可能没加载上导致GWES加载不成功

网友:
不需要的把相应的注册表删除即可。

网友:
仔细看了一下,只要是想加display驱动调试,就必然要在OsDesignView->Shell And User Interface->Graphics,Windowing,and Events下加入Minium GDI Configuation 一项组件,而此项就会连带着加入
Minium Input Configuation组件 这个是和keyboard相关的,应该就是出现要求加入keyboard驱动和touch驱动的原因了.

我想大家在用kitl调试display驱动的时候,应该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吧,不过这个没有影响,我在上面的kitl输出完后,自己通过RUN Programs任意运行一个.exe都可以,说明display驱动没有卡住,只是输出完了而已.

觉得同意3楼的观点,但是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,但不防碍display驱动调试

大家发表高见啊,呵呵

网友:
记得这个touch驱动的加载不再platform.reg里面的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所说

希望作过的朋友指点一下

网友:
先这样调着,等遇到问题再说吧

谢谢大家的参与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