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修改按钮背景色, 对话框。VC++

楼主:
普通按钮控件。
我要实现的是通过按钮1,修改按钮2的背景色。如何实现。

网友:
改背景方式都一样吧。。直接获取按键的hdc就好了啊。

网友:
重载Button类,如果是vc6的话~~~
http://hi.baidu.com/%BF%AA%D0%C4de%B9%FB%D7%3/blog/item/40bd59f6d0c2292b730eec5d.html

网友:
这个貌似得重绘按钮

网友:
  重载button类,以及重载绘制背景的方法,点击按钮1后,将按钮2对象的某颜色变量设值,然后button2.Invalidate();
  办法有许多,用自己擅长的就好了

网友:
我用在wince6上

网友:
用C++就是很繁锁,如果在C#下一个属性就搞定,嘿嘿…学习一下,看来是重绘按钮才能实现咯…

网友:
这也太容易了吧。

首先,改变颜色,自定义一个按钮类。

下载一个VC类库,修改一下就可以了

修改后效果:

重绘按钮不同状态,改变状态就行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也太容易了吧。

首先,改变颜色,自定义一个按钮类。

下载一个VC类库,修改一下就可以了

修改后效果:http://www.evccode.com/ch/ProductView.asp?ID=31

重绘按钮不同状态,改变状态就行了。

老兄,你那个要花钱的。看来要重回了

网友:
在windows下有个消息wm_ctlcolor
只要捕获这个消息,找到相应的控件就可以改变该控件的背景色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