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ootloader疑问

楼主:
编译生成的nboot.bin nboot.nb0 sboot.bin sboot.nb0文件怎么用。我知道一个是串口一个是网口下载的,但是我的开发环境需要用串口输出调试信息,用usb下载该怎么弄?也支持网口但是还没试过。
我的开发板上有一个vivi的bootloader跟上边的这两个有什么区别?现在我只需要使用vivi下载NK.nb0文件,就可以运行,但是我想换一个bootloader用上边的bootsloader文件可以吗?怎么用?

网友:
我也是初学者,你的开发平台是什么啊,这这个bootloader应该用jtag烧写吧,用usb烧写的也有,不知道你的支不支持。如果你想换的bootlaoder支持你的开发环境的话,就可以更换了。不过bootloader要针对硬件的,你到网上找些资料看看吧,论坛里也有。

网友:
这是不同的bootloader,你的开发板总有个操作手册吧,先根据手册玩玩再说吧。

网友:
手册好简单啊,根本没将这个,只是讲了vivi命令

网友:
先要确定你要用哪种bootloader,如果用串口的就是Sboot了

网友:
我用的是nboot,并口烧写。

网友:
跟大家一起进步!

网友:
建议先到google 看下资料

网友:
我用的是一个公司提供的2440A的开发板,里面有一个叫dnw.exe的小软件,利用它进行USB刷机。

网友:
这样看你的BOOTLOADER,你要多看厂家的说明手册,如果你要进行USB下载,VIVI应该选项配置,还要格式化Nand和Binfs等等。否则你就用ETHERNET,不过要建立交叉编译环境!

网友:
这个都有相应的介绍呀

网友:
我的意思是编译文件下的nboot.bin文件有什么用?为什么每次见工程都会有这个文件。我知道他是bootloader但是这个boots怎么生成的我记得bootloader应该包含和硬件相关的代码。生成的这个nboot需不需要修改,如果用在自己的开发环境下。

网友:
请在Google输入“bootloader的作用”,看几个文章就知道了。

网友A:
nboot是nand flash bootloader的意思。S3C2410可以直接从nand flash 启动,但是不能超过4k。nboot是系统启动后最先执行的代码,它有两种,一种是跳转到eboot;一种是跳转到nk。 主要的功能其实是在eboot里。 nboot是从NAND flash读image到内存并执行,eboot是从以太网(用tftp)下载image到内存并执行。将nboot.nb0烧到第0块,将eboot.nb0烧到第2块。启动时nboot从flash读出eboot并执行之.在EBOOT开始执行后,NBOOT就没有用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nboot是nand flash bootloader的意思。S3C2410可以直接从nand flash 启动,但是不能超过4k。nboot是系统启动后最先执行的代码,它有两种,一种是跳转到eboot;一种是跳转到nk。 主要的功能其实是在eboot里。 nboot是从NAND flash读image到内存并执行,eboot是从以太网(用tftp)下载image到内存并执行。将nboot.nb0烧到第0块,将eboot.nb0烧到第2块。启动时nboot从flash读出eboot并执行之.在EBOOT开始执行后,NBOOT就没有用了!

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