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440官方bsp移植问题的建议!!

楼主:
经过几周的努力nk终于成功下载进去了。并且显示wince桌面了,触摸屏也可以用了?但是突然间不知道下面怎么做了,我知道驱动还要调试?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顺序,可以这样说我迷茫了,不知道从那下手了?是不是应该从文件系统开始呢》还是什么??韦伯大哥,还有eeworld朋友们给点建议吧??

网友A:
OAL——》display——》touch——》any driver if you like

网友:
看样子,我得any driver if you like ,但是如果我不知道我like呢??有没有什么建议??

网友:
serial,backlight,USB FUN,CS8900
这几个驱动应该还是比较有意义的

网友:
恩 我准备下个目标是USB?发现activesync还不能用!!

网友:
2440不是都停产了?LZ还在移植?

网友:
学习!自娱自乐!韦伯大哥@请教下我移植官方的bsp后,连接activesync,在pc端不能识别我的开发板。想是不是应该装个USb驱动,就是wceusbsh.sys这个玩意。但是我没有这个官方bsp的*.sys。我应该怎么办呢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OAL——》display——》touch——》any driver if you like

change:
OAL——》display——》touch——》serial ——》activesync——》any driver if you like

网友:
activesync自带驱动的,装了activesync就行。除非是2440的BSP把PID和VID改了,否则就自动识别的

网友:
不行呀!我在pc的设备管理器看到我的开发板是unknown device??现在有几个疑问?
1.这说明我的bsp中usb驱动还没搞好?但是eboot中可以通过usb下载了。
2.以前开发板有个wceusbsh.sys当时用开发板的bsp时已经装在pc中了?那是不是现在我的bsp连接就不要装了呢??
3.如果开发板的wceusbsh.sys不能用于我移植后的bsp,那我这个新的bsp的wceusbsh.sys应该怎么生成呢??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OAL——》display——》touch——》any driver if you like

change:
OAL——》display——》touch——》serial ——》activesync——》any driver if you like

方便调试,操作,.......就是这个原理。

网友:
但是现在发现activesync有问题呀??不知道从那查起了??GM有什么建议?官方的USB驱动和开发板的完全不一样?那个开发板的是4.2改的??

网友:
activesync是系统自动的,你把组件添加进去就行了啊。我的这块当时调试时就没出什么问题啊,用的也是官方07年的BSP

网友:
07年的BSP??这个还有时间吗??怎么看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