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emset与 变量定义时初始化的 区别

楼主:
unsigned char pDATA[8];
memset(pDATA,0 ,8);

如果直接在定义处初始化为0,与memset的区别是 什么?

网友:
不一样,MEMSET是有长度的。直接给0就一位。基本上的区别就是这个。

网友A:
如果 数组比较大 直接初始化太麻烦了  用 memset操作就很方便 而且在初始化 几位就几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 数组比较大 直接初始化太麻烦了 用 memset操作就很方便 而且在初始化 几位就几位

unsigned char pData[100]={0};

这样不麻烦啊。

网友B:
作用是一样的,memset是string.c里的一个函数,你可以自己实现。
一般的操作是这样的:
程序刚始对其定义,就像你说的,unsigned char pData[100],赋0是没有必要的,因为里面的值可能在程序运行过程中不小心被改变,当真正要用这个数组的之前你就需要用memset(pData,0,100)了。

网友C:
那如果定义的是个结构体呢?变量定义初始化有的时候不太好用,而memset就比较好使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如果定义的是个结构体呢?变量定义初始化有的时候不太好用,而memset就比较好使了。

是啊,要是结构体,memset显然很方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作用是一样的,memset是string.c里的一个函数,你可以自己实现。
一般的操作是这样的:
程序刚始对其定义,就像你说的,unsigned char pData[100],赋0是没有必要的,因为里面的值可能在程序运行过程中不小心被改变,当真正要用这个数组的之前你就需要用memset(pData,0,100)了。

比如unsigned char pData[100]; 是在什么时候去分配空间,什么时候释放?

网友:
这个什么时候分配空间和变量的可见性有关吧。应该是c语言规范规定的吧?

网友:
楼主这种提问的方式不是很正确,你定义的数组初始化方式是要分上下文的。
如果是全局变量,编译器自动会帮你付初值。一般如果不指定值,就默认设置为0。原因是,对于全局变量,变量的地址是在编译期可以确定下来的。

但你如果定义的数组在函数内部(非静态),指定初值后,也是由编译器赋值,只是具体赋值操作在程序运行的过程中确定。原因是,函数内部定义的非静态变量,其地址是相对的,只有在运行时才能确定下来。

而楼主调用memset的方式来在运行时初始化数组的值,和在定义时给变量赋初值是两个概念,不能相提并论。

网友:
区别就是:一个是需要你自己的程序初始化成0,另一个是库函数帮你初始化!

网友:
对于严谨的编程,定义变量,肯定要初始化啊
memset只是在需要的时候用,比如一个循环里每次往一个数组填东西之前就应该memset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