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5.0系统,启动中死在这里FMD_GetBlockStatus::Logical block 0x4BF is marked as bad

楼主:
wince5.0系统,启动中死在这里FMD_GetBlockStatus::Logical block 0x4BF is marked as bad
信息有:
-OALTimerInit
pDrvGlobalArea->bEboot == TRUE. Forcing Clean Object store
+OEMPowerManagerInit
-OEMPowerManagerInit
OALKitlStart
Firmware Init Done.

+OEMInitWatchDogTimer
AT91SAM926x_SetWatchDogConfiguration 20000 => 5120
Clipping The Watchdog period to the maximum : 0xFFF (15996 ms)
AT91SAM926x_SetWatchDogConfiguration::pWatchdog->WDTC_WDMR = 0x8000
AT91SAM926x_SetWatchDogConfiguration::flags = 0x30002000
AT91SAM926x_SetWatchDogConfiguration::pWatchdog->WDTC_WDMR = 0x8000
-OEMInitWatchDogTimer (result = 15996)
Sp=ffffc7cc
OEMIoControl: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b4 - device 0x0101 func 45
+OALIoCtlHalInitRTC(...)
setrealtime 2857574912
-OALIoCtlHalInitRTC(rc = 1)
OEMIoControl: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8c - device 0x0101 func 35
Handle Event:0x83e986c6, sysintr=0x10NAND Flash: pMatrix = f0e00, pSMC = 100c00, pPMC = 110c00
Master Clock is 89865984 Hz
FMD_GetBlockStatus::Logical block 0x4BF is marked as bad
然后就死在这里了,可以确定的是这个NK是没有问题的,我烧到其他机子就OK,还有nandflash也是没有问题的,换过确定是好的芯片,还是这个样子,有哪位大侠碰到过或者能给点建议的,万分感激!小弟给您磕头了

网友:
0x4BF 对应那一块,存的是什么数据?

网友:
如果是nand没有问题,那么就是判断坏块的代码出了问题,否则不会打印这么一段话的,你看看打印这句话的判断条件是什么,然后在分析分析。或者看看是怎么mark坏块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