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usb主控芯片给usb设备写驱动程序的问题?知道的帮帮忙哦!

楼主:
要做一个实时数据采集系统,因为是要通过无线方式将采来的数据(速率是8Mbits/s)传给电脑,让电脑进行处理,同时电脑还可以给这个系统传一些控制命令。
由于是无线方式的,同时数据量也比较大,所以就想用无线网卡(支持wifi协议的)来实现,现在市面上卖得多的无线网卡有usb接口的和pci接口的,我选择用usb接口的无线网卡来进行无线传输,但是问题是:因为这些封装好的无线网卡都是针对电脑端进行设计的,驱动程序什么的也是在电脑端进行安装就好了,而我是想实现用usb主控芯片来控制无线网卡的工作,这样就涉及到要给无线网卡写驱动程序,当然这个驱动程序应该不会像电脑端那么复杂,我请教了一些人,他们也说不涉及到操作系统,只是给无线模块写一些控制命令之类的,让它工作就好了,但是因为对这方面确实没经验,还望知道的同志们给点具体一些的指导,另外也有听说提供usb芯片的厂商会提供驱动程序,但是还是不太明白这个驱动是怎么个用法?
因为这个原因,一直不太敢选定usb主控芯片,是不是也不太好,是不是应该要选定一下主控芯片来请教大家会好一些?
期待你们的解答,万分感谢!!

网友:
USB无线网卡供应商也许会给你DEMO代码,你的任务就是把它做成虚拟的网卡,就是把自己的数据按照网卡的协议格式上传到PC端,默认情况下,PC的windows操作系统会发现这些假的网卡数据,你可以用过滤驱动的方式,获取这些数据。并向下发送自己的PC端指令给网卡。